[联想]
AOC TFT22W90PS 提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4-09-05):
这台机器开机提示无信号输入,主板型号715G2670-1-2 机器型号TFT22W90PS 产品代码2219VG 机种代码TC82MPNYWNA8H1   本人做了一下处理,BIOS SST25L020 刷过了 还是一样 VGA头R G B 都有阻值90多 H  V阻值1000多 还有 VGA边上的二极管 和 三级管 都是好的 请大手们给些 意见(BIOS本人花钱在淘宝上买的绝对没问题)

网友:
看看dvi和vga转换电路

网友:
DVI 和 VGA转换电路 怎么看呀

网友:
    没说故障啊!是接上VGA线就黑屏吗。具体说明。要坚决的不能给回帖的有想像的空间,你懂的!别怪我提小小的意见啊。

网友:
这个的程序给传一下,谢谢啦。

网友:
还不如换个驱动板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和你的现象一样,接VGA无显示,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啦

网友:
按照你打值出来的数值不对。VGA接口RGB 没那么大。  行场同步信号也没那么大的。

网友:
RGB阻值 应该是75左右

网友(2015-04-22):
查VGA行场同步信号对地阻值

网友(2017-02-19):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