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一体机CPU和显卡高温

楼主(2014-09-05):
各位大师,本人现在手上有一台神舟E300的一体机,主板的板号:Q850MB VER:0.2此机开机CPU和显卡的温度就是86度左右,可是用手摸没有什么温度。之前我遇到过一个七彩虹的主板CPU温度高,后来上焊台加焊北桥后高温解除,可是这次没有好转,CPU也换过,所以没有办法才到这里求解!

网友:
刷一下程序试试吧,传感器坏的可能性不大,神舟坏电容的很多,是否有哪路供电不良,这个问题不一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