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罐破摔的hpg4维修

楼主(2014-09-05):
拆机后发现集显供电芯片边上,上管处烧了个坑, 清理干净,量无短路后上电,电流到0.53。hwpg低电平,检查后发现集显电压未出,导致拉低hwpg。上波波,量得上官g级有不正常的波形,每个周期中,波峰23v左右,然后斜线下降,电感前端波峰19v,也是斜线下降。推测是自举升压出了问题,把相关电阻电容都换了一遍,无果,换芯片也是涛声依旧,之后又把集显供电部分仔细查了几遍,没能搞定。渐渐的没信心了,再加上这些天维修量大,于是干脆拆掉集显供电芯片和上下管,把总线供电接到集显供电电感上,顺利亮机。之后看了半天电影,一直正常。

送上图纸,某宝买的,板号da0r12mb6e0。论坛上之后r13的。

网友:
这个方法好啊 只是他们的电压v数一样还是差不多呢?

网友:
图纸论坛有了 何必在传

网友A:
总线供电可能不堪重负!

网友:
图纸论坛有了

网友:
这样也行 ,楼主厉害

网友:
果然是破罐子破摔

网友:
是么? 我没找着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这样修机器,机器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供电可能不堪重负!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楼主这样也可以,不过请教下楼主是拉的哪个总线电压过去的呀

网友:
广达HWPG。电压没出,用示波器好修

网友(2016-07-16):
这个电压飞过去可以亮机?   电压好多?

网友:
小弟来膜拜大神来了,天天看论坛,好多都听不懂

网友:
会用波波就是好啊

网友:
和V470 B470烧了集显供电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哈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