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不开机经典故障,绝对经典

楼主(2014-09-05):
接一台HP CQ43,客户说不开机,偶尔能开,开机后一切正常,接上电源,待机0.023A,正常,按开机键无反应,然后拆机,当拆下C壳,再次接上电源,用镊子触发,每次都能开机,以为是主板静电保护了,于是拆完清理干净,装上反复开机几次,打电话叫客户取机。
过两天,客户又来了,说还是不开机,于是又留下,接电源还真是不开机,然后又拆机,这次拆下键盘试试,按下开机键,屏亮了,反复试了几次,以为是键盘问题,就不插键盘排线,让客户用外接键盘,又打电话叫客户取机。
没想到过两天又来了,还是老故障,这是奇了怪了,这次留下机子,叫客户多等几天,说要好好测试,客户也好说话,就留下了,论坛搜了下,也没发现类似故障,然后又拆机,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妖孽在作怪,把C壳拆下开机,还是和预期的一样,刷刷刷的就开机亮屏了,然后就仔细观察,看是不是C壳和主板有短路的地方,当看到按键板的时候,眼前突然一亮,一个重大的怀疑产生了————霍尔磁感应器捣的鬼,这款机子的设计师真他妈混蛋,霍尔元件离喇叭这么近,一定是喇叭磁场使霍尔元件导通了,俗话说无图无真相,无图说个J8啊,看下图,果断拆掉霍尔传感器,测试几天,没问题,搞定!!!!!!!!

顺便发个压缩包供下载

网友:
HP的机器,很多设计上出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次,翻来覆去的返回来,原来是这个东西的问题。

网友A:
第一次听到霍尔传感器 ,是什么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第一台修了7个小时

网友:
压缩包没传上,补上 CQ43不开机经典故障,

网友:
遇到过,也是hp的机子

网友:
这个真是,呵呵!看来这个元件却实是搞死人啊

网友:
细节取决于成功  很棒  顶

网友:
果然是经典故障,受教了。谢谢

网友:
以前遇到过  下次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到霍尔传感器 ,是什么

通俗地说就是磁敏元件。当它靠近磁场时就会导通,干簧管听说过吧?在控制电路中常用。

网友:
这都想得到

网友:
这种问题少见..不过可以知道这喇叭有时候也会引的问题.

网友:
下次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第一次听说,谢谢楼主

网友:
虽然比较简单,但还是分享了,不错,不过算不上经典,这种类型的问题查LID就行了,以前机械的时候也经常坏!

网友:
测SWLID立马知道真相

网友:
又见识了, 这个霍尔感应器的故障,一般都没有人去想到这个

网友:
这款机子关键是开机按键板连在C壳上的,拆了C壳就能开机了,霍尔传感器也不会受到喇叭的影响了,测
SW_LID#信号就是正常的,只有整机装好才出问题

网友:
是哪个磁休眠的那个?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维修经验啊!

网友:
设计问题,那出厂怎么能正常用捏?话说楼主把三脚的拆了?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个晶振的

网友:
我今天 也修到 一HP的机子 说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折机用万用表每次都可以开机 用开关就不行 已为是 开关排线的问 我飞线也不 行  晕了

网友:
楼主还弄这么专业的术语哟,弱弱的问一句,霍尔传感器是不是就是磁感应原件

网友:
霍尔磁感应器 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这个算是长经验了

网友:
哈哈,这个故障就是不好排查

网友:
很少见 很是稀奇啊 收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不错,参考参考

网友:
豁然开朗啊。。。。

网友:
楼主拆的哪个件啊,没看到呢

网友(2017-04-13):
哈哈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联想S410的机器也是 机器不开机 二修 修好之后短接就能开机 想都没想直接干掉霍尔元件机器 ,机器就按键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