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不触发

楼主(2014-09-05):
联想民G450主板电池没电不触发,换一个上去用得几天又变为1.0V,不开机,RCT 电路查完也没见有不良的现象,求解

网友:
RTC 电路有电容不良的,漏电

网友:
电容换过,也不得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通病来的。G系列好象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RTC电路上的电容是不是有漏电的

网友:
电容漏电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