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号外不管你有没遇到过反正我是第一次遇到

楼主(2014-09-05):
故障:联想G430集显,进系统PE画面卡死有时候可以进系统但需要漫长的时间。。。
拆机:外设全部扒光测试涛声依旧!刷BIOS一样不行
拆外设所以芯片:涛声依旧!!!!

接下来没思路了只有弄桥了上BGA直接换先换的北桥不行后来还换了南桥也不行换桥还牺牲了我一个北桥心痛呀45元!可恨的就是两桥都干了给果还是一样!
看来不咋走运呀!南北桥都换了外设也都拔了开机的时候特别注意CPU电压很稳定,至于CPU内存那些不用说换过。以下是感动南北桥没处理比较难看。

这就逛论坛只搜到有人说CPU芯片时钟芯片也会影响可我测着电压非常稳无赖这下换吧!结果大家想的到一样启动时一卡一卡!
不知道该干哪里了扔到了一边,等吃了中午饭再次拿起板子发呆看着EC心想主板上可以干的都干了只有EC没换想着想着就有冲动干它了,找了一下也有料那就换吧!换好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待机比以前小了现在0.014以前0.033心想不会换挂了吧没这么霉吧!表笔一短接上电显示这下放心多了因为客户的是显示的机,好关键时刻到来了启动过程没有一点卡顿顺利充进桌面心中大喜呀!这时赶紧拿上我另外一块东芝L630也是进PE系统死机跟这个一样只剩下EC没换,这个我换了EC奇迹般的也好了这两台机没少下工夫东芝因为是独显的显存显卡都换了最后还是EC问题!走了好多冤枉路呀!不解EC为啥会影响不管你们遇到过没反正我没遇到过。

凶手亮相!!!1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刚看楼主描述的现像我想到的是NEC大电容

网友:
ec管理键盘和触摸板  这么想想貌似还真有ec的问题

网友:
相信这句话,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修好了就好,感谢楼主把这个案例分享上来。

网友:
楼主刚开始思路没错南北桥问题最多但现在看来EC与南桥有联系(应该是比较老机型)也应该引起注意。

网友:
EC的功能不亚于南北桥 今后没有思路的时候应该从 EC开始楼主给我们的启发

网友:
奇怪的故障就会让人走弯路,也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下次遇到了就可以秒了

网友:
看样也是4楼说的最在理了,不过确实比较少见

网友:
遇到个宏基的本子,进PE和进系统都蓝屏,扒开看到NEC大电容,就额外接了个大电容,OK了

网友:
换显卡换南桥换北桥换所有PWM芯片换EC。。。换板。。。

网友:
EC也是挂接在南桥上的,只能如此解释。。。

网友:
EC不良引起的把

网友:
修好了就好啊!修机器有时候要走弯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