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30

楼主(2014-09-05):
开机自动通电,开关指示灯是黄灯,按开关可以开机,不加CPU,测CPU电压有1.点几伏,知道的能提醒下吗,
最好,有图纸,能上传下啊

网友:
其他各组电压正常吗

网友:
黄灯,应该还是CPU的供电没有出来的多

网友:
330真难修。 最简单的是电容短路。 明显你的现象不是的。

加焊一下电源IC。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加焊电源IC。OK。过几天又不行。

换电源IC。也一样效果。   难。 有些板是U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