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5.0 开机电流都正在补显示

楼主(2014-09-05):
开机正常不显示 是显卡问题多 还是 BIOS 问题多
显卡
不显示
iOS

网友:
求大神 指点

网友:
先看大小写再说。

网友:
看电容到哪了,有没有适中的地方,最好先刷 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我修的也是这个板号的,0.9A这样不显示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在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