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台唯一显示器有拖影

楼主(2014-09-05):
显示的拖影是横着往右的,换个别的屏没这现象,还能修不
显示器

网友:
检查屏电路各大供电!

网友:
看看屏上电压

网友:
电容 信号

网友:
应该是屏的主芯片坏了

网友:
好像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上的小电容

网友:
检查屏线。没问题就是逻辑版问题。升压部分虚焊比较多。

网友:
屏逻辑板的可能性较大, 先找个驱动板 单点下屏 确定下

网友:
排除以上兄弟们的建议后 在注意下信号线 换信号线排除一下

网友:
逻辑板图像处理IC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