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AT75+通病未解决

楼主(2014-09-05):
今天接到客户拿过来的网吧机;故障开机有内存供电 没有CPU北桥供电,换了芯片还是一样 工作条件也正常。哪位大哥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帮帮忙
cpu
芯片
通病

网友:
我这边有一个映泰的。通电不跑码,单桥。AM2的板子。测各供电正常。就是没有桥供电。。更换桥旁边的一个八脚的控制芯片。跑码。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
目前要把CPU 和桥的供电修出来,即然换了芯片,再排除一下,其他的 故障

网友:
有些无供电桥问题的 压下桥试试

网友:
两个供电是有时序关系,按照AMD时序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