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硬盘掉电

楼主(2014-09-05):
机器:方正R610
解决:
同行拿来的机子说是不开机,上电测试掉电交给同事拆机,同事说灰尘很多交给同事清理后拿来上电不掉电接屏显示了开心一下以为捡到钱了,交给同事装机装完后同事说还是掉电叫同事拆C壳看看还掉不掉,结果不掉就叫同事看看是不是C壳哪里碰到主板照成的,用胶布把C壳都给贴上后装起还是掉电,接过来测试结果发现装硬盘就掉电拆机后发现有进液都氧化了清洗对氧化的部分加
故障:开机掉电
焊,接硬盘还是掉电

接硬盘断开L50不掉电,怀疑问题在5V部分,测5V的阻抗正常继续往上找

5V是由5VPCU转换过来的,测PQ53也正常,5VPCU阻抗也正常,把L50焊回去准备测5V的波形,这时手不小心碰到PQ57被烫了一下

回头看下稳压电源待机下电流就0.1,这也太高了示波器打了下PL16的2脚波形非常密正常应该是空闲的状态,而3VPCU是正常的

进液部分在PU14 5V部分就去找跟5VPCU有关的引脚,原来PC162在洗刷刷时洗没了,焊盘黑黑的补锡换了个电容后上电电流0.04 装上硬盘上电显示了,装机测试了几小时正常了。

网友:
看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2015-07-26):
我有台HP G4的机器,进PE都正常,上硬盘一进桌面就掉电,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好吧,这是可以。

网友(2017-03-14):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HP G4的机器,进PE都正常,上硬盘一进桌面就掉电,不知道什么原因。

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