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LH772 WIN8改WIN7

楼主(2014-09-05):
以下为步骤:

1. 在 UH572 开机之后, 按 [F2] 进入 BIOS Setup 的画面.
2. 移到 Security 这个页面 , 输入 Supervisor 密码.

3. 在同一页面, 移到 Secure Boot Configurations,
进去之后把 Secure Boot Option 设成 Disable.
这个动作是要让我们可以从 USB 光驱或是随身碟开机,
好了请按 [F10], Save and Exit.
之前有网友说要把 CSM Module 打开,
其实开不开都无所谓 , 打开就是 Legacy / UEFI 共存罢了.

4. 重开机之后, 一样再进 BIOS Setup,
去 更改开机的顺序, 把 随身碟或是 光驱 移到第一个开机顺序

5. 接着把刚刚设定的密码移掉, 新密码就按空白鑑, 就可以取消密码了.

6. 再来还是 [F10] save BIOS setting and exit.
重开机之后请按 [F12] 进入多重开机画面,
请选 您的 光驱 或是 随身碟

7. 假设您有把 CSM Module Enable 的话,
就会看到底下的画面让您选要走哪一路,
记得上面的提醒, 安装完之后得选对应的选项.
如果以 UH572 的默认值, 是走 UEFI,
那OS灌好之后, 只要选 Windows Boot Manager 就可开机囉
Driver 在官网上都有, 并不会有 Yellow Mark 产生,
正常使用中.

网友(2015-06-06):
还比较详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