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117 ADJ控制脚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4-09-05):
1117 ADJ输入5V的情况下控制脚用多大的电阻可以输出3.3V?

网友A:
从公式中可见,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无关,只与ADJ电阻分压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公式中可见,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无关,只与ADJ电阻分压有关。

说的对,输出电压大小与1117ADJ端引脚串联电阻阻值大小来决定,这里1117输出端电压大小计算公式能不能提供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输出电压大小与1117ADJ端引脚串联电阻阻值大小来决定,这里1117输出端电压大小计算公式能不能提 ...

在红框里!

网友:
输出电压=1.25V(1+R2/R1)

网友B:
这里VREF是不是1117本身ADJ调节引脚端输出的电压值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VREF是不是1117本身ADJ调节引脚端输出的电压值呢?

这里的VREF是1117内部本身的基准电压!是个固定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VREF是1117内部本身的基准电压!是个固定数值。

那应该是不同型号的1117芯片本身基准电压也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不同型号的1117芯片本身基准电压也不同。

据我所知,凡是1117代ADJ的都是VREF=1.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凡是1117代ADJ的都是VREF=1.25V

谢谢解答,那这个1117本身损坏的话,也会影响VREF正常值大小造成输出电压异常。

网友:
原来LZ是来赚积分的哈

网友C:
VREF的电压是固定的吗?

网友:
VREF这个基准电压很重要,从它这儿可以快速找出是电阻坏,还是1117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EF的电压是固定的吗?

是固定的,唯一影响1117输出端电压大小的是串联电阻阻值大小的变化。

网友:
用维修软件算嘛,基地出的挺好用的。

网友(2016-03-31):
adj 一般是通过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