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短路

楼主(2014-09-05):
同行拿来一台华硕笔记本来说不开机,我测试到是短路的                                                                                                    用烧鸡大法一  烧马上 烧出来                                                                                                    把这个电容换了  就OK 了

网友:
只是简单说说

网友:
为什么一年了 我就遇到一个大短路的机器   还是楼主运气好

网友:
外观显而易见,比旁边的颜色黑多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实用

网友A:
这也太厉害了,烧鸡大法,这么知道这电容短路了,是从外表看,还是声音,还是味觉上啊。教教老师。

网友:
短路看是大短还是小短,大短的机器很好烧,小短的机器就要查是那一块的了,还有的直接短路保护的,烧鸡也比较危险

网友:
华硕机器不好修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厉害了,烧鸡大法,这么知道这电容短路了,是从外表看,还是声音,还是味觉上啊。教教老师。

颜色明显不同  通电用洗板水

网友:
真的狠简单,谢谢了,应该是5V短路了吧

网友:
烧鸡大法,果然是好办法。但有时也很头疼,特别是大短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颜色明显不同  通电用洗板水

通电用洗水板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段路秒杀之

网友:
真是够快的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