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6V开机LOGO有声音进系统没声音

楼主(2014-09-05):
驱动什么的都是官网的,就是进系统没声音,系统安装版,GHOST版都用了,WIN7 XP都装还是没用,那位大侠指点一下呀!!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台K42jc的   是刷BIOS搞定的,当时还以为是显卡坏了,最后刷了BIOS  就好了

网友:
这个别人肯定难想了,除了楼上说的,别的你基本都试过了,感觉是不是什么地方忽视了

网友:
外接有声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