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

楼主(2014-09-05):
还是HP516 标准闪四下  第一步吹显卡  亮了 然后就加焊  装机 一开 马丹 不亮机了 换了个显卡 还是不亮  各种条件全有了 就是不亮了

网友:
516显卡有红胶吧?是不是除胶时搞短线了,

网友:
你换的是现在的新显卡吗?如果是,哪怕是型号一样的原装显卡。建议你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