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思路了 来神坛 求助 大家帮忙看看给个意见

楼主(2014-09-05):
一台三星RV411,板号BA41-01425A,HM55单桥

故障现象:时好时坏,
不好的时候按开关3次才开始上点 电流跳到0.01 然后要等5秒左右才上电到0.7A左右(裸板)
好的时候一切正常

测试发现正常的时候有复位,电流如果到0.7a左右的时候没有复位电压,cpu供电电压0.88v

维修过程,加焊过,故障依旧
                   拆桥重新植珠,焊好后故障依旧

没思路了,来论坛求救,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多谢了     (手上没有示波器,怀疑是什么供电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9-7 09:07):
EC到桥的SYS_PWROK PWROK  MEPWROK是EC发过来的 都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4-9-7 09:07):
电路图见11楼

补充内容 (2014-9-12 11:37):
这个笔记本已经修复了,是RTCRST#电压偏低引起的,把RTCRST电容拆了  电压由2.0v左右回复到3.2v

网友:
是桥有问题还是供电的问题,老鸟们  给点意见啊。。。。。。。

网友:
就不明白为什么    电流跳到0.01 然后要等5秒左右才上电到0.7A左右

网友:
没人碰到过吗。。。  真心求助  随便给点意见也行啊

网友:
35v电容漏电吗?

网友A:
应该是哪个供电的pg没出来吧

网友:
rtc正常不,各组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果断EC或桥的时钟,震慢了吧。老年痴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哪个供电的pg没出来吧

PG肯定都已经出来了,EC发给桥的3个pg正常的

网友:
EC到桥的SYS_PWROK PWROK  MEPWROK是EC发过来的 都正常的

网友:
如果是我的换就换南桥

网友:
我修过几次 都是晶振边上的一个电容 有问题

网友:
三星本来就要等一会才能上电的吧

网友:
这个rv411的rtc复位也经常出问题,和r428一样

网友B:
故障应该是在HM55附近,仔细找找周边元器件把,搞不好掉了或者加焊的时候碰到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应该是在HM55附近,仔细找找周边元器件把,搞不好掉了或者加焊的时候碰到什么了

应该不是的,是本来就是这个问题,加焊和重植后没解决问题

网友:
可能是EC 有问题

网友:
时好时坏的故障看着头都大

网友:
这个笔记本已经修复了,是RTCRST#电压偏低引起的,把RTCRST电容拆了  电压由2.0v左右回复到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