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C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9-05):
接到板子目测已被修的惨不忍睹,IO被焊过,BIOS芯片也没了,电容拆掉没装,贴片电容有掉件,别的先不说,先把这些都补上。补完后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准备上电,拨下开关排针,不触发,试了几次后发现插电源的时候检测卡待机3.3V灯闪一下就灭了,拨下开关排针就亮了,看来应该是这里问题了,测1117输出脚只有2.7V,明显偏低,输入5V正常,拆了个1117换上,输出3.13V,还有点偏低,但可以触发了,刷个BIOS,上电正常跑码,本以为好了,就放那了,过了一会又试了一下,3.3VSB灯亮,又不触发了,应该还是那里的问题吧,接着来。发现1117控制脚的电阻氧化了,于是拆掉,找其它板子上同样位置的电阻装了上去,上电输出变成2.5V了,这下麻烦大了。上论坛扒了半天才知道1117分固定输出和可调节的,我换上去的是可调节的(1117 ADJ),这下明白了,料板上找个1117ADJ把旁边的小电容拆下来换上,上电3.3V正常。
到这里算是修好了,可是那两个小电阻到底是多大的也不知道,请知道的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这里1117控制脚的电阻氧化,最好换与原来的阻值相近才行,电阻阻值多大具体要参考主板1117芯片图纸才知道,楼主这里拆的小电容是不是连接1117输出端的呢?

网友B:
应该 是可调电阻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1117控制脚的电阻氧化,最好换与原来的阻值相近才行,电阻阻值多大具体要参考主板1117芯片图纸才知道, ...

是输出端的,电阻上面没有标识,所以只能找其它板子上1117旁边的电阻换

网友:
如果确实找不到相近或者相同的,只能改电路了,可以看看别人怎么改3VSB的帖子。

网友:
随便找张电路图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117和周边都爱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 是可调电阻坏了吧

是的,这个可调电阻损坏只有阻值增大。

网友C:
yeston g41v v1.1        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的 boot1,boot2,boot3,断电时 自举电容两边对地阻值想同,上电时boot1无电,boot2 boot3有11.几伏,无cpu核心供电,35脚pg却有1.1v输出. 无图纸,能认为 芯片坏吗?求老师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yeston g41v v1.1        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的 boot1,boot2,boot3,断电时 自举电容两边对地阻值想 ...

电源管理芯片的主供电和开启信号电压都要查下。

网友:
这么烂了都能修好,高手。

网友D:
假设确实没有可调的1117,可以用固定输出1117代换,就是需要改下线路

网友A(2015-09-12):
引用 网友D:
假设确实没有可调的1117,可以用固定输出1117代换,就是需要改下线路

用固定输出1117代换可调输出的,只要断开原来可调输出1117控制脚相连分压电阻就行,本身接地脚连接主板负极测试点。

网友E:
新手!顶一下啊楼主。。。  1117是电阻吗?

网友:
不知道多大,一般都是先换个比较大的,不行再降小试

网友:
一般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顶一下啊楼主。。。  1117是电阻吗?

不是电阻,是三端稳压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固定输出1117代换可调输出的,只要断开原来可调输出1117控制脚相连分压电阻就行,本身接地脚连接主板负 ...

哪有那么麻烦,直接把电阻拆掉锡丝一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