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4AG 六脚是什么管

楼主(2014-09-05):
56    34和56直通  1接负极2接正极 。标示AG4AG  这是什么东西?原理是什么? 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好心朋友指点下  在线等呢 多谢

网友:
sony VPCCB-112T 本  充电电路的 元件  现在是插电源没反应 MOS 管驱动脚没电压 。19V 停留在MOS管一端公共点无电压。  找不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