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R13 主板装WIN7 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4-09-05):
手上有两台G4 I5 独立显卡的机器主板号是R13  两台同样问题,进系统黑屏 能听见系统声音,换过屏和屏线试过,BIOS了刷了 显卡做了,南桥都做了  无果,求高人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不是硬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双显卡驱动,或者BIOS的双显卡设置问题。

网友:
看来hpG4真是个问题,我是hp g4 i3 独显,集显怎么用都没事,一装独显驱动,不是蓝屏,就是暗屏。

网友:
做个纯净的系统试试 ,,, 那分 走人 ...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换个系统版本就可以了    你可以外接显示器把显卡驱动删掉重新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有点奇了怪了,同求解,期望大神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