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S11979 显示器驱动板

楼主(2014-09-05):
求购优派VS11979 驱动板,谁有联系我,18003323877 QQ2453537195

网友A:
通用驱动板吧还便宜带DVI的也就20左右

网友:
对啊,求购还不如通用代换~~~~~~~~~~~~一样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驱动板吧还便宜带DVI的也就20左右

换通用的话,开关不太好接,它原来是排线的

网友:
呵呵,仔细研究下通用板的按键定义,其实很快捷的

我原来遇到驱动板主芯片坏的  一般都是淘宝买一样的板子 因为买主芯片和换驱动板成本差不多(原来就是因为通用板,按键连接太麻烦)

后来有一次实在买不到原装的驱动板,就硬着头皮研究了按键板的连接方法,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通用的了,价格便宜,代换方便

网友:
改开关太简单了,最简单的 就接 4根线 ,接地 开关  待机指示灯 和 开机指示灯, 按键板上面有电阻的要把电阻取了,直接飞线到开关上

网友B:
这个驱动板好修啊,
3V3  的1117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驱动板好修啊,
3V3  的1117容易坏

这个是烧坏了,烧的很严重,板子都焦了,没法修了

网友(2017-02-21):
遇到  一个 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通电

网友:
马云家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