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4-09-05):
华硕K43S笔记本,三年使用龄,现在出现不定时关机,不知什么原因,请知道的指导一下。

网友:
第一,检查一下本本的散热系统有没有出状况(最好开机装个大师测试一下)。第二,把外设拆掉(比如光驱,电池,键盘等开机可以不需要的周围设备)。毕竟不是直接开机就掉电,所以只能测试一下来确定是那一块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给信号提供上拉的电阻空焊啊?

网友:
不定时关机涉及方面太多了,一下说不清楚啊,最先要看温度

网友:
这机器我修后我上次修的时候只要我焊到那个电阻又能点亮但是亮了一会就掉电了,你这估计也是电阻问题,华硕机器当真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