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不触发

楼主(2014-09-05):
今天同行发了一台这样的机子  不触发  待机0   测得51123芯片旁一个分压电路 上拉阻止偏大 代换  可亮机   但51123芯片待机巨烫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谢了

网友:
应该有微短

网友:
查一下这个芯片的后机区域应该有微短。

网友:
有短路的,你看看CPU供电

网友:
测试一下 3V  5V 有没有被拉低的情况 ,芯片热 有过流

网友:
是不是你换的电阻的阻值太小了?

网友:
其实跟ENO相连的两个电阻可以无的估计51123挂了,我修过好多都是把ENO两个电阻取掉后还是无三伏五伏,把51123换上后就正常了修过好多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线性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巨烫 那是有 短路的地方啊1

网友:
有可能有短路,也有可能芯片不良

网友:
芯片过流了吧,查查后继

网友:
线性电压后极有微短,隔着二极管短路,查RTC电路,测下RTC电路的对地值

网友:
是不是电阻
换大了。

网友:
  同样问题 回去试试

网友:
可能有微短

网友:
查下LDO呢,这个机器经常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芯片吧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啊

网友:
换的哪个电阻啊,待机时有3V5v吗

网友:
后端有短路吧

网友:
有轻微的短路

网友:
芯片下面有个电阻 很容易烧坏

网友:
3、5V的线性输出检查一下吧

网友:
LDO,烧一下看看有没有微短

网友:
测线性。或者后继有没有短路。这个芯片发烫有三种原因1芯片本身条件没满足 2 线信,3v 5v后继短路 3芯片坏

网友:
热的话可能有短路了,测下3和5的后继电路

网友:
还是先换一个51123看看吧

网友:
换分压电阻后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微短 导致电流大

网友:
解决了嘛?这2天遇到2个B460都*脏话*板层短路

网友:
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

网友(2014-10-08):
已解决 换51123 和那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
后继电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