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I5独显BIOS+EC 板号:DAZQSAMB6F1 REV:F

楼主(2014-09-05):
E1-471G I5独显BIOS+EC 板号:DAZQSAMB6F1  REV:F   原机备份

网友:
第几代U怎么都不说

网友:
我的是开机掉电 有时可以显 下载个bios试一试

网友A:
4代CPu   独显  BIOS 已经测试  OK

网友:
哥们怎么不放在一起呀,挣点分很难呢

网友(2014-10-07):
不是4代的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代CPu   独显  BIOS 已经测试  OK

4代CPU的????

网友B(2014-11-11):
我的是I5独显的,原来故障是上内存电流上到1.1A左右掉电重启,CPU外核供电不出来。刷了你的这个BIOS以后不掉电CPU外核供电不出来,不亮机。请问楼主这个BIOS是好的不???

网友:
我的不触发,刷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两个同时刷了就好了, DAZQSAMB6F1 REV:F         二代I3-2348M

网友:
下了再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代CPu   独显  BIOS 已经测试  OK

这是四代U的吗   四代跟三代的U能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四代U的吗   四代跟三代的U能通用吗

不能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I5独显的,原来故障是上内存电流上到1.1A左右掉电重启,CPU外核供电不出来。刷了你的这个BIOS以后不 ...

我的是档41 ,刷了不触发了

网友(2014-12-22):
宏碁一般官网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代CPu   独显  BIOS 已经测试  OK

桥是SLJ8C  是7X的 但是CPU看着不像3代的 SROTC也不知道这什么U

网友:
2个一起刷的 版号一样 刷了不触发

网友:
楼主的BIOS是好的 2哥都可以用

网友(2015-02-10):
正需要,我的是充电有问题,不知道能否有用

网友:
我的掉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