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做看笑话吧,说一台古董HP 855M笔记本维修经过

楼主(2014-09-05):
                                 机型:惠普X1000  855GM+ICH4架构    板号:LA-1701 REV: 2.0    故障:不触发
    同行拿过来的古董,跟他讲这么老的机子不要拿过来修了,就算修好了收你多少钱?转念一想,跟他说就100要不要搞,他说行吧。他还说,本来想自己换个EC试试的,但是上面那么多像EC的原件,不懂哪个是EC就给我搞。
    先上主板真容:

  第一张北桥芯片 855GM,第二张南桥芯片 DBM。
    说一下同行说的疑似EC芯片:

第一个是PCI拓展芯片,第二个拓展坞芯片 ,第三个网卡芯片这个估计大家都知道,听了他说的时候我都笑得肚子痛了。
①找到真正的EC芯片,如图:

芯片信号PC87951L-VPCNOJ
②裸板待机0.071A,很久没修这类板子了,不晓得高不高,手摸全板无明显发烫,待机3VALW 5VALW正常,按开关无反应。
③先查EC工作条件吧:VCC CLK RST#

以上三项正常,BIOS有点畸形不管他,只测了下8脚VCC 3.3V正常。

④检测开机信号。NO/OFFBTN#待机3.3V正常,按下开关以后3.3V不被拉低,发现敌情。万用表黑表笔点 EC第二脚,机子瞬间触发。

⑤检测开关脚电压 17.16V,按下开关17.16V不被拉低,开关有问题。这边开关为什么是17.16V而不是3.3V应该是有转换电路:

A:待机时ON/OFFBTN#与51_ON#通过一个双二极管与ON/OFF_SW#相连,二极管的2脚正极比1脚正大于负,因此2脚到1脚导通。2脚到1脚导通以后,1脚会有17.16V电压,相对于3脚ON\OFFBTN# 3.3V是负大于正,因此3脚到1脚不导通,可以维持ON/OFFBTN#为3.3V。
B:按下开关以后,ON/OFF_SW#被强制拉为低电平,二极管1脚0V相对于 3脚的ON/OFFBTN#为低电平,因此正大于负二极管第一第三脚导通,ON/OFFBTN#被拉为低电平。
C:松开开关以后,ON/OFFBTN#会回到待机时的3.3V高电平状态,完成高低高的触发信号发送。

⑥搞清楚了这些直接换掉开关,机子已经修复。

接下来看一些主板细节

前面的是CPU供电芯片MAX ,后面的是供电电感,以及沿用多年的478CPU座子
写在最后:
①个人PC经过将近10年的,基本原理不变;有的只是更省电了(待机电流变小了);
②芯片制作工艺的改进,其他的频率提到多高,核心多少个,对我们维修员来讲都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垃圾主板,要是我的早砸了

网友:
老板子就是好多开关爱坏

网友:
不错本人还没有修到这种机子

网友:
好老的机器啊哈  我都没有修过这么老的机

网友A:
这里用万用表黑表笔点 EC第二脚机器瞬间触发,这里EC本身存在虚焊或这个引脚后级相连元器件存在不良也有可能引起。

网友B:
折腾了这么久,最后竟然是开关

网友:
有时候想想还是老机器的利润高 哇哈哈

网友:
不知道这单该收多少

网友:
谢谢分享。。。。。。。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垃圾主板,要是我的早换主板

网友:
太老了有用不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修下来收了客户多钱。我这边一般都不修这么老的机子的。

网友:
楼主的贴子,都是思路清晰,对我们新手有很大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用万用表黑表笔点 EC第二脚机器瞬间触发,这里EC本身存在虚焊或这个引脚后级相连元器件存在不良也有可 ...

这里楼主用万用表黑表笔是给EC一个低电平的触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折腾了这么久,最后竟然是开关

虽然只是一个开关问题,但是楼主的分析真的很精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里楼主用万用表黑表笔是给EC一个低电平的触发信号

谢谢指点,你这里说的低电平状态是不是用万用表黑表笔接地强制拉低的一种情况呢?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居然没加精。。。。。想加分也过了时间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你这里说的低电平状态是不是用万用表黑表笔接地强制拉低的一种情况呢?

外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这个时候就是低电平。准确的说这个时候的黑笔是个负电压,这个负电压就会拉低EC的触发脚的电压,相当与给EC一个触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