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x 跑2A掉电

楼主(2014-09-05):
                   P4p800-x   跑2A掉电

网友:
50脚是啥?RSMRST?

网友:
一代的主板修得挺过瘾!

网友:
不错好,主板慢慢搞还是得行的。我们一般不修

网友A:
50脚是连接开关针进行工作的 为PSIN信号引脚。

网友A:
这里开关针电压偏低,楼主可以跑下开关针到IO 50脚的线路一般中间有相连元器件不良也会拉低电压,不建议挑起引脚进行处理,这里可以飞3.3V电压到50脚相连焊盘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脚是连接开关针进行工作的 为PSIN信号引脚。

你这是渺论 83627 是68才是开关针.没搞懂就不要发表意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渺论 83627 是68才是开关针.没搞懂就不要发表意见

谢谢指点,看了IO W83627HTF PDF图纸确实是在6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看了IO W83627HTF PDF图纸确实是在68脚。

W83627HTF-aw有没AW

网友B:
不管有没有AW 开关都在6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开关针电压偏低,楼主可以跑下开关针到IO 50脚的线路一般中间有相连元器件不良也会拉低电压,不建议挑 ...

是的。谢谢指点。口误。抱歉大家。可以看图上我挑起的是68角。写成了50角。50角一看就不在我挑起的那里。开关针是68角。谢谢NECO .还有。那个相联的R223/822.与800测量过是好的。   你说的应该就是R800。这个没有换。其实R223我换了不行就再没有换R800量是好的。我就挑起了68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渺论 83627 是68才是开关针.没搞懂就不要发表意见

谢谢指点。我挑起的68角。不是50角。口误。谢谢提醒。是我心不在焉、

网友:
68角是开头针。我发错信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有没有AW 开关都在68

是的。我发错了。是68角我口误成了50角。你可以看看我挑起的是68角。50角应该是在上方,不管怎么说大意了。谢谢大神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有没有AW 开关都在68

    是68角

网友:
    P4P800-X 维修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谢谢指点。口误。抱歉大家。可以看图上我挑起的是68角。写成了50角。50角一看就不在我挑起的那里。 ...

挑起IO 68脚不再掉电,说明IO芯片本身存在不良现象,是不是你换的IO型号与原来的不相符呢?

网友D:
翘起68脚后,你怎么触发啊?68脚是参与触发的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翘起68脚后,你怎么触发啊?68脚是参与触发的脚位。

68角不参与!按开关就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挑起IO 68脚不再掉电,说明IO芯片本身存在不良现象,是不是你换的IO型号与原来的不相符呢?

IO有不良肯定的。因为没有现成的IO我就挑起68角!不然怎么挑起68按开关直接就开关机,这个478板老板还真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有不良肯定的。因为没有现成的IO我就挑起68角!不然怎么挑起68按开关直接就开关机,这个478板老板还真 ...

挑起68脚按开关就能开关机对应相连焊盘上肯定是有电压的,楼主这里也可以测量68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来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翘起68脚后,你怎么触发啊?68脚是参与触发的脚位。

感觉这里先可以测量下68脚对地阻值情况,然后飞个3.3V电压到这个引脚比翘起解决故障更加来得妥当。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