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装了驱动后就黑屏 死机,求教

楼主(2014-09-05):
有片影驰550TI显卡,可以开机出画面,进系统(不装驱动情况下),不死机不蓝屏跟黑屏。但只要驱动打上去重启,进入系统登录画面时就黑屏或蓝屏死机,请教是什么故障。

网友A:
是不是驱动不兼容啊,可以去官网下载驱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驱动不兼容啊,可以去官网下载驱动看看

驱动新的 老的 官方的 都试过了 一样  排除驱动问题

网友:
      你确定是在官网下载的驱动? 如果官网都出错了的话,  那多半是显卡不兼容, 你可以换在另一台电脑上试试 ,再装上驱动,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一般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与主板不兼容,换一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查查核心供电,修过一块MOS管不良导致玩游戏黑屏的

网友:
换了驱动要还不行,应该是核心出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如果不是假卡,那就是显卡芯片问题了

网友:
x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