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GM-E41使用中突然关机

楼主(2014-09-05):
880GM-E41使用中突然关机,再次开机1秒断电,经检查CPU有一相供电上下管击穿,更换一对MOS管以后开机CPU供电电压正常不跑码,内存,南桥,北桥电压都正常,有复位,BIOS刷过,串口芯片也拆掉了,经常坏的5脚芯片的5脚输出电压2.5V也有。

网友:
突然关机,是不是有地方欠压呢,IO也就当重点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