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简单小修。

楼主(2014-09-05):
今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滴,地点,慈溪颐高。

一同行拿来一台三星笔记本电脑,好家伙,R428,心里偷着乐呵乐呵的,通病,哈哈...    拿到手,一按开关,咦,不触发,在按触发了,电流0.48,这不是NEC大电容么,拆机,更换,故障依旧哇,哎哟我去,要看图纸修了,此板无位置号,这下麻烦了,有的玩。  好了,下面要步入正题,电流0.48像不出CPU供电,拿起万用表往L3上一搭有0.9V 有了,嘿嘿...    那就要出PG咯,往TPS51620的31脚上一搭,有3.3既然正常,就要出CLKEN#了, 一看图纸此信号没有被采用,这...  这...  那就直接找到时钟芯片, 测量他的63脚无电压,此脚为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追查信号来自与南桥,南桥只要收到CPUPG就能发出CLKEN 果断换掉南桥,时钟芯片开启脚3.3V  漂亮的三星LOGO出来了,附上亮机图。

修机容易发帖不易,缺分啊,加分不扣分,谢谢大家。

网友:
真是果断。。立马就敢还南桥。。

网友A:
厉害直接搞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直接搞南桥

二级电压,测量 跟条件都测了 步骤没写

网友:
能不能采用TPS51620的31脚飞线了。

网友:
这又一次证明了学习时序的重要性

网友:
楼主对上电时序理解的很清楚啊!

网友B:
三星的板子,做桥怕变形啊,目前还没有成功过,就怕三星和SONY的板子做桥

网友:
都没重置吗

网友C:
飞线不行吗,挪一个3.3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板子,做桥怕变形啊,目前还没有成功过,就怕三星和SONY的板子做桥

固定牢就行拉。 两边拉直 锡纸多包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不行吗,挪一个3.3过去

没试,桥内部结构坏了。

网友:
加焊没用 重置也没用,内部结构坏了

网友:
楼主果然果断

网友:
有时通病也不一定行的哦哦。。。。

支持 反对

网友:
电感虚焊???

网友:
我今天休了台一样问题时钟那也是没电压,可是我这还是南桥后面的电容坏啊 电容也没短就是直接拆了就好了

网友:
修得不错.换桥够果断

网友:
厉害了,这都给你修好了

网友:
都换桥了,还算是简单呢。

网友:
楼主 信号级别的维修啊,值得推荐

网友:
能否不干南桥,人为制造开启时钟????????

网友:
学习了,够果断

网友:
你这机器应该会返修吧,南桥背面的什么东西坏了吧

网友:
遇到一块一样情况的  换桥就好了

网友:
神级的人物,换桥换的有理有据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你是不是飞3.3V的线到时钟芯片的63脚上啊

网友:
楼主是个高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板子,做桥怕变形啊,目前还没有成功过,就怕三星和SONY的板子做桥

三星的板子确实爱变形

网友:
CLKEN   这类问题之前修到过!

网友:
三星R428 这款机器好 比较好修 还赚钱

网友:
维修思路很明确,厉害。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r428电流跑到0.8几不显示 请赐教

网友(2014-10-17):
一般 不是 CPU芯片开启时钟 就是南桥吧

网友:
小修,加精!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