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正常关机后开不了机

楼主(2014-09-05):
一块华硕P5G41T-M LX V2主板,开机正常,进系统使用也正常,但是关机后(不管是正常关机还是在不接硬盘的情况下直接按电源关机),就启动不了,诊断卡直接跑00不动,必须拔掉电源再插上方能开机。自己折腾了几天,刷BIOS、换BIOS芯片、电源、CPU、内存都无果。请问各位大大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麻烦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你看看com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保存不了数据

网友:
查查IO到桥之间的线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可能是电源进入保护了,换个试试

网友:
虽然这种可能很低,你可以试试,+5V PWR_SW 线路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

网友:
电源功率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