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 进系统到win7启动界面 死机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14-09-05):
一台sony pcg-61211t的笔记本 开机到win7的启动界面后死机 硬盘灯也不闪  进PE也是到了PE滚动条之后黑屏死机(PE换了N个)  去掉硬盘也是同样的问题(机器是裸板测试,外设全去掉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各位师傅帮帮忙 还有就是每次开机延迟40秒左右才会显示  内存 CPU  换过问题依旧 bios也放过电了

网友:
主板QFN封装的芯片补焊, CPU 电容换了,还不行考考南北显卡,

网友:
主要问题应该在CPU供电这部分。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

网友:
看主板所有供电是否正常。电感前端的交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