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0上电后出警报声,一长八短,怎么回事?

楼主(2014-09-05):
上午一华硕本,不上电短路,拆开后测低管击穿,换后没接显示电流到一点几,以为修好了,接上屏后开机,电流到一点几,然后警报声响了。测显卡内阻到5,是显卡问题吗?
华硕

网友:
显卡阻值正常。看看别的吧。

网友:
阻值低 不见得是显卡问题
查查显示这一块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少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