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坑爹的DELLE2211HB显示器

楼主(2014-09-05):
各位,求助啊,DELLE2211HB显示器,开机刚开始显示正常,然后2分钟后就黑屏,然后马上又亮就这样循环,根本停不下来!!   换个好的驱动板无效, 电源板的主电容换了,程序刷了,还是不行,就差没干升压板了!
以前是一天才闪几次,现在是偶然的十分钟不闪屏,然后又闪了,

网友:
那你就弄升压呗······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黑屏时指示灯正常亮呗?先电容再灯管。

网友:
把按键板拔掉试试,按键的事儿吧?

网友A:
那应该就是灯管的问题 你先外接灯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就是灯管的问题 你先外接灯管试一下

他是LED的,晕死

网友:
应该升压部分,我前两天也刚好你情况一样的

网友:
去掉按键板,  不行可能LED灯条过流

网友:
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开关换下试试  也许 可能。。。

网友:
查恒流板部分,看升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