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09-05):
接到板子目测被不负责任的上家拆了电容,正负极还连着锡,BIOS芯片被换过(有一块一样的板做为参考)。先把背面的锡给弄开,电容先不管了。照例先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上电--触发,测各电压正常,复位正常…………检测卡显示no没检测到CPU,不跑码,这问题最头疼了。
想到BIOS芯片被换过了,心想再刷个试试吧,上官网下个BIOS刷上去,开机,还是老样子,没思路了。
论坛上逛逛发现都说华硕板子822坏的多,点位图查了下——傻眼了,那么多822还都那么精致,一个一个换?还是算了吧。按规矩来吧,既然电压都正常了,就该查时钟了,首先CPU时钟,因为上假负载测不到,就直接上CPU测吧,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CPUHCLK 0.69V,CPUHCLK# 0V,这还了得,测220排阻没问题,测其它时钟都正常。二话不说找个时钟芯片换上,上电——开机——跑码——亮机。

网友A:
这里的220排阻是不是在时钟芯片旁边可以找到?

网友B:
什么叫做没检测到CPU? 你通过哪里看到的,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220排阻是不是在时钟芯片旁边可以找到?

就是时钟芯片旁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做没检测到CPU? 你通过哪里看到的,请教

这个嘛,只是以前看检测卡说明书上这样说的,我觉得反正就是不跑码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时钟芯片旁边的

是不是连接时钟芯片PG信号引脚的呢?

网友D:
怎么测时钟啊    Zen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测时钟啊    ZenM

可以下载图纸找对应测试点用万用表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连接时钟芯片PG信号引脚的呢?

不是的,你看一下点位,C-PG连到CRN5,这个220排阻是CRN9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测时钟啊    ZenM

看点位图找测试点

网友:
这贴子一看就值得加分。学习中

网友:
今天学了好多了

网友:
其实有时候复位正常了也要测一下供电,时钟,的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

网友:
哎没有示波器啊痛苦

网友:
CPU时钟是多大兆数的啊,100M吗,正常时是0.69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