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主板是如何休眠的?急

楼主(2014-09-05):
好像旭日1000吧
版号:aclu1/aclu2

想知道电脑休眠的原理,此主板正常是合上盖,LID_SW#因屏上的磁铁感应被拉低,立即屏变暗,几秒后关掉部分电压进入休眠状态

我手里的这块主板合上盖,LID_SW#被拉低,立即屏变暗,几秒后不进入休眠状态,求思路!
在系统里点sleep能正常休眠,也能正常唤醒
有人知道休眠的大致时序吗,知道的讲讲

ACLU1 2 UMA.pdf

ACLU1

网友A:
我在这里纠正一下。LID不是休眠的意思,跟一般意义上的休眠(sleep)完全不同。LID的本意只是盖子,也就是合上盖子。如果合上盖子只是屏幕变暗,也没什么不对。

网友:
这也要看主板怎么设计,BIOS怎么写!!就像有的机器无LID不触发,有的只是屏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这里纠正一下。LID不是休眠的意思,跟一般意义上的休眠(sleep)完全不同。LID的本意只是盖子,也就是 ...

学习了!但是这个机种,合上盖5秒后进入休眠才算是好的。我今天特意量了下好板:合上盖5秒后进入休眠,显示模块被关闭,所有电压都还在。我是给公司修板。这也不算是问题,但是不修到百分百的好测试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