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疑难杂症 高高手的进

楼主(2014-09-05):
昂达rs790gx+/128m主板开机测试卡直接显77代码  刷了bios还是一样  主板测量个供电如下 内存供电1.9V cpu供电1.1V  总线供电1.8V  北桥供电1.2v  32晶振一脚0.6V另一只脚0.38V pci a15脚3.3V b16脚1.2V 求高高手指点现在不指点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内存是ddr2

网友:
VDDA2.5V有没有

网友:
晶振,看看波对不,没有示波器的话打值正常就换了它吧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en电压3.3v有点不正常

网友A:
48脚en 3.3v有点不正常

网友:
这是典型的挡代码   拆外设:声卡-网卡-串口芯片-换I/O-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脚en 3.3v有点不正常

只要有CPU供电    en3.3是正常的

网友:
CPU时钟也不可忽视,有时候复位正常也得测一下时钟

网友B:
我有12块梅捷的故障主板,也是CPU电压1.1V,黑屏。查内存电压、桥电压等都正常(与正常主板对比),就是电源管理几个PWM脚偏低,CPU也就跟着偏低了。拆过声卡、网卡、压桥、换电源管理芯片、换CPU、直接更换正常使用的BIOS芯片、换电源、换I/O等,都无法排除故障!有个别板偶尔正常,但一会又故障重现,有点像接触不良那种,感觉上又不是接触不良!诊断卡显示6、有时候显示7或8。因为我没有BGA返修台,就没有动桥!哪个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有两块主板放了20来天又正常了。有一块放了20来天也可以使用,不过两个小时后黑屏,故障重现:cpu电压偏低了!第二天又能正常开机一两小时。。。。。。找不到原因啊,服了,服了!!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12块梅捷的故障主板,也是CPU电压1.1V,黑屏。查内存电压、桥电压等都正常(与正常主板对比),就是电源 ...

主板不跑码CPU供电就是这样的。
按照不跑码是思路来修理。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

网友:
桥供电1.8?不对吧

网友:
打错了,总线供电1.8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