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卡有电流啸叫声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4-09-05):
       一块显卡在玩3D游戏或者网页滚动条移动的时候,会发出吱吱的电流啸叫声。网上搜了一下,据说是电感品质不好,需要大电流时电感会发出高频啸叫声。

       下面是网上截取的一段:
     “很多玩家均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尤其是高负载运行电脑或者玩大型游戏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吱吱的电流声,有时小有时大,有的显卡甚至会产生啸叫。一般这种情况下多会出现在中高端显卡身上,低端显卡几乎不会出现。
       由于中高端GPU的功耗不断上升,例如市场上的GTX780其满载功耗就高达250W,甚至进行超频的时候会达到近300W,这对显卡的供电模块提出前所未有的高要求,为了达到更高的供电效率,供电模块必须采用多相高频开关设计,加上GPU采用28nm或40nm的新工艺,GPU供电越来越往低电压大电流趋势发展,使得GPU电流需求会达到100A之多,每相供电电感需要承受20A以上电流,此时若大电流令电感和自身频率形成共振,发出吱吱的声音,高的可以产生啸叫。
       总之,越是高端的显卡,功耗也越大,在负载的情况下,发出电流声音的可能性也越大。”

       按照网上查到的解决方法,只有更换电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目前还没有拆开散热器去看是哪个电感的问题。版上各位能否帮忙看看,一般来说会是哪个电感会发出声音?

网友:
没插小六PIN就会叫小六PIN的电感不正常也会叫供电没有输入也会叫

网友:
把显卡拿到外面听一下就知道那个叫了

网友A:
应该是GPU供电的电感叫吧

网友:
供电电感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路有点问题了!你仔细查下pwm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GPU供电的电感叫吧

关键哪个是Gpu供电的电感啊?

网友:
据说全封闭的电感容易有啸叫声,那估计应该是1、2、6当中的一个吧

网友B:
用话筒和耳机配合, 可以准确的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话筒和耳机配合, 可以准确的找到,

这个方法好!

网友C:
图片中的那张显卡是不会有你说的电压啸叫的,只有用劣质电感器的显卡才会有这各情况。比如七彩虹,双敏等二线厂商的显卡就比较容易有这种问题。当然了,只是个别型号会有,不是说所有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中的那张显卡是不会有你说的电压啸叫的,只有用劣质电感器的显卡才会有这各情况。比如七彩虹,双敏等二 ...

先前的图片是网上的。现在还是贴上实际照片吧,其实没多大区别。这块显卡是EVGA的,网上买的。(打开论坛有图片的帖子总是很慢,回帖要发图片也很慢,你们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D:
首先看电源功率是否足够,电源品质是不是很好!如果电源功率不足,就会在大功率会由于功率输出不足,电源波纹徒增,再加上声卡电源滤波和位置的关系,使数据传输的电流波动和电源波纹一起调制,干扰到音频电路,使音频输出有了澡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看电源功率是否足够,电源品质是不是很好!如果电源功率不足,就会在大功率会由于功率输出不足,电源波 ...

功率肯定是足够的,在不同的机器上试过。应该不是声卡的缘故。

显卡上有个蜂鸣器,在不接外接电源时会发出报警声。电流波动影响这个蜂鸣器倒是有可能。

网友:
要不是电源带不动就是没插供电

网友:
要查出是哪个叫换哪个,都换了真不算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话筒和耳机配合, 可以准确的找到,

哈哈,好办法。相当于听诊器

网友:
有事没事到论坛瞧瞧,过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