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321P X43B 无CPU电压

楼主(2014-09-05):
   LA7321P  X43B 无CPU电压 开机0.2  掉电 CPU 无供电 换过芯片 9脚 供电有  2脚开启信号满足 PG信号OK  换过芯片 希望大神指点下 CPU 焊主板上的 供电电杆阻值正常   5脚 6脚 电压都3.3  19V 也满足

网友:
40脚正常吗

网友:
1.8v 吧正常吗

网友A:
首先确认 CPU 是否好的  如果CPU 短路当然 不出电了 哈哈 ,还有就是 北桥 引起掉电 电流低

网友:
测cpu上面的小电容看是否短路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别的都查了,为何CPU没换呢

网友C:
0.2A 是不是还有分组电压没出来呀

网友:
也可以 刷BIOS 试试

网友:
自举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 CPU 是否好的  如果CPU 短路当然 不出电了 哈哈 ,还有就是 北桥 引起掉电 电流低

CPU 焊在主板上的  对比好的这种CPU  上面的阻值正常

网友:
具体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的都查了,为何CPU没换呢

CPU 焊主板上的  阻值正常 烧机 电流正常

网友:
刷了 一样。。。。

网友:
如果自举电路出现问题,也有可能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A 是不是还有分组电压没出来呀

电压都出来了 不然也不会 PGOOD信号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