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 LX6求助中,请大神来看看,

楼主(2014-09-05):
有待机3.3V  5V电压,但是我的电流表无显示待机电流,我触发时候,电压上到0.28后马上掉会待机电压0.01,触发后掉下来就可以看见电流表有0.01的待机电流,不触发看不见,那我只好触发后掉到0.01测量EC待机电压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ACIN也有,南桥待机电压VCCSUS3_3  5VREF_SUS VCCRTC RTCRST2个复位都有,EC也发出S5_ON去开启南桥待机电压,RSMRST PWRBTN 也有,,当我想测量南桥的SLP_S3 SLP_S4
得时候,发现,EC的SLP_S4脚,一下有3.3V,一下又没有了,我万用表放久一点又有3.3V只是一下,很快就没了,,,这是什么回事啊 。。。可以给点思路吗?我测量SLP信号的时候是触发后掉到0.01待机电流的时候测量SLP信号的,,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当不触发来维修啊?

网友:
已经触发了,只是不上电,或者电压没有出来,欠压保护,后级短路保护什么的,先测量各大电感阻值

网友:
广达板子的一个通病,可以告诉你这个毛病是二级电压没转换出来造成的,准确说就是5   3  的二级电压没完全转换出来,查一下15V升压是正常,基本上可以秒杀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你说这么多没用,,一看就是硬启动都没完成,先测各大电感阻值是否有再说,哪个没有就是哪块电路缺电压掉电。。

网友:
电流 到0,2几了 你还查那么  看来你不怎么会吧

网友:
分组供电没有完全出来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引起的欠压保护

网友:
LZ该买个示波器了哦

网友:
还没修好嘛! 这个怎么能用不触发的修法呢 都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