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5WD亮下就灭,没爆电容

楼主(2014-09-05):
如题,联想L195WD亮下就灭,拆开之后发现没有爆电容,灯管好像也没问题,B1T3501,请问如何去保护

补充内容 (2014-9-6 14:07):
听2楼的,2脚对地,结果灯管直接不亮,又把4脚跟14连接,直接发出电流声,屏幕一直闪,然后又灭了,无奈之下,拿出高压条准备装上,结果板子不小心掉到屏背后的铁壳,直接爆发火花,试了下,居然一切正常到现在

网友:
有说BIT3501去保护,把第二脚直接接地,也有说将4脚与14脚用导线连接,将要去保护的那段回路用导线直接连在一起即可,你试过吗?

网友:
外接4跟灯管会灭吗?改个高压板试试呢!

网友:
去保护有风险啊哥搞不好烧屏了你还是改个高压吧又不是很难的事

网友:
改高压板,,,,绝对没错,你重点查查高压包附近的二极管和三极管,前段时间也弄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高压板问题最多的。

网友:
查高压线圈,用4个灯管插上看是否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