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双显卡都是感叹号是什么原因,?跪求答案

楼主(2014-09-05):
各位大侠,我这两天接了一台联想Z475的笔记本,开机显示在设备管理器里面集成和独立的显卡型号后面都是感叹号,开始以为是驱动问题,上联想官网下了安装,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安装,都没有用,系统都换了好几个了,可结果两个显卡还是感叹号。没有办法,想着会不会是CPU,的问题,好不容易找了一样型号的CPU换上去还是一样的,CPU排除了,只能动显卡芯片了,第一次换了个全新原装还是一样的,以为是芯片有问题,又重新换了个全新原装的,结果还是一样的。真是把我搞懵了,还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一个疑难杂症,现在实在是找不到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有遇到这样问题解决好的大侠请帮忙指点一下,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
驱动没打对

网友:
我是小小白,也才学不久,设备管理器能看见,有叹号,说明设备是检测到了的,这种情况一般是驱动没安装好的问题,多试试吧,有个叫万能驱动的软件,里面驱动挺全的,你试试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或者可以,装个纯净版,什么驱动都不装,然后从官方下驱动,然后先把主板驱动装了,再装显卡驱动试试。记得顺序。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然后再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
会不会是总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