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中秋礼之主板必杀技

楼主(2014-09-05):
中秋将到,徐总在此祝福迅维网各位维友,身体安康、家庭幸福、团团圆圆、高高兴兴过中秋。
感谢大家的支持认可,在此开贴送中秋大礼,先上50条维修记录。大家说出自己的对主板维修难点的看法,回贴至100、200楼时,分别送出相关数量维修记录。
大家都是文明人,请不要灌水,灌水后果严重。

注意:第二波50条维修记录在123楼后面。
在大家努力下,中秋节当天T楼153层,送礼100条维修记录已发送,请各维友注意查收。中秋过后T楼无效。

主板型号故障现象问题描述信号位置号
P5SD2-X  SEDIMM1.DIMM2当D4,3.4能过量测DIMM1.2的频率和3.4频率不一致,应该都一样,目测R43形状不良,量测阻值应为22欧的变成2K阻值,换OKFBCKINBR7007
P5SD2-A不上电不上电,量测SLP_S5#  SLP_S3#无电压,南桥工作不正常,量测BATOK阻值只有100多,正常为500多,取下C11后阻值正常,C11漏电造成故障BATOKC11
M2V-X开机断电12V对地阻值偏低,vcore和12V对地,量测到PQ921烧坏,换后vcore和12V阻值正常,上电PQ921即烧,追线路量测到PC257对地击穿拆掉后即OK。P_V_+12VD2 PC257
M2V当EE当EE有时个偶尔能显示报寻找软驱的错误,刷过bios故障依旧,量测发现P_+3VSB_USB阻值对地,3VSB只有100多,拆掉南桥后发现3VSB有200多,更换SC后OK。P_3VSB_USBSB
P5PL2CPU温度为负数Thmal_cpu+  为2.01v,正常应为0.68v,分析此温控信号是由CPU内部热敏电阻和WR29串联分压所得,而出现此故障应是CPU  座与I/O之间开路导致,WR29成为上拉电阻,把IO_vref的电压拉过来,从而导致CPU温度侦测错误,追线发现PCB背面有断线,补线后OKThmal_CPU+补线后OK
P5QL SE声卡单项报错声卡DOS测程测试到最后一项时报AD  TEST FAIL;回想以前维修时碰到声卡单项报错的大多数与声卡周边的电容有关 用万用表每声卡周边的电容在线测量时发现C4142的电容异常  上电测量PIN1脚电压也偏低 正常电压为2.4V左右.更换此电容后问题解决。ASENSE_BRC4142
P5KPL SE开机当D3开机当D3,量测内存供电电压OK,主板内存槽背面有断线R07后OK 补线后OK
P5Q SE PLUS重起当D0重起当D0,首先目测外观OK量测电压OK,怀疑频率和复位信号异常更换CLOCK后故障依旧,更换I/O  OK。 OU1
m2n-mx se当LOGO开机当LOGO死当活当,检查外设供电3V电压偏低,拆掉声卡OK3VU4100

网友:
M4N78 SE开机断电开机后运行一分钟左右断电,详细的量取各个电压频率均正常,怀疑CPU温度出错,进BIOS发现CPU温度正常,怀疑IO出错。在将要更换IO时,仔细目测发现IO一侧有一个触角虚焊,造成接触不良。补锡OK U4300
M2N8-VMX显示过亮VGA三基色接地电阻NRN3707阻值偏大,更换后OK。RGBNRN3707
M4N78 SE网卡受限LXTD  0~3开路,零欧姆排阻RN3703不良,更换后OK。LXTD  0~3RN3703
P5ND2 SE全零全零说明CPU工作条件没有形成,换NC未好,量测主板工作电压均正常,量测频率时发现N_FSBCLK_CPU电压平均值为1.5v   N_FSBCLK#_CPUD电压平均值为0V,正常的都应为0.49,怀疑北桥不良,重加焊北桥后OKN_FSBCLK_CPU,N_FSBCLK_CPU#U2
M2N68-AMC5D1上或不上内存都当C5D1,点不亮。目检,电压都正常,SMDATA  SMCLK异常,换PU3后OKSMDATA2,SMCLK2PU3
P5KPL-AM SE1E主板开机跑代码到1E就当住了,目检发现BL5处0欧电阻被撞件,导致北桥的1.8V_DUAL供电没有1.8V_DUALBL5
M2N68-AM SE2C5C5  C6代码。上电前量测电池电路正常,32.768起振,上电后量测电池电路发现电池座旁边的3D上电池电压被拉低到0.6V,换BAT54CW后OK.BATTD8
P5KPL-AM SE当55AB来板经销商换过SC,SIO,储频器。怀疑BIOS坏,更换BIOS后OK
P5KPL-AM SE循环当55AB循环当跟RST电路有关,换过SIO和南桥。怀疑外设影响SO正常工作,拆COM口芯片后OK. OU2
P5P43TD掉电插12V上CPU掉电  量测没有发现有电压对地 怀疑VCORE电路有电路保护。量测发现PU106没有S_SMBCLK  该芯片同时连接P_VCORE_FB。SMBCLK是有南桥发的。量此信号对地 怀疑南桥或它连接的芯片有问题 换PU106后OK。P_VCORE_FBPU106

网友:
P5B SE找不到键盘鼠标清空CMOSCLRTC
P5GC-MX全0无CPU_RST#,PCI_RST#出现杂波,更换NU1故障排除CPURST#NU1
M4N78 SEIDE  Fail此板IDE上的信号且信号线的对地阻值都正常,SC已更换。怀疑可能是SC里IDE模块的工作条件有问题,对照电图发现电阻NR42掉件,补上后OK。此电阻连接信号IDE_COMP_GND,此信号需通过电阻NR42(120欧姆)接地,不能悬空。IDE_COMP_GNDNR42
M4A785-M全0量测南桥,北桥,CPU工作条件都正常。量测南桥和北桥之间通信的耦合电容时发现SC1  PIN1信号N_ALINK_RXP0_C开路,更换SU1后OKN_ALINK_RXP0_CSU1
P5KPL-AM IN网卡不认此板上电DOS下测网卡不认,一线工程师量测网卡的工作电压、频率、RST都正常,且南桥,LAN都已更换。二线怀疑还是LAN的工作条件有问题。再仔细量测发现LAN的RST信号O_PCIERST#_X1有电压每-没跳变,更换OU3后OK。提醒:我们再量测RST信号时不仅要有电压且还要有跳变。O_PCIERST#_X1OU3
P5KPL-AM SE全0目视发现电阻HR9烧毁,更换后OK  此电阻连接信号HCPU_GTLREF0_R,此信号为前端总线信号的基准电压,正常为0.9V左右。HCPU_GTLREF0_RHR9
M2N68-AM SE2装系统时断电装系统不定时断电,有时跑代码掉电,CPU不烫;不掉电时DOS测试功能OK  怀疑CPU座虚焊或CPU针脚接触不良,换940座后OK. SOCKET940
P5KPL SE全0量测主板基本电压都正常,量测频率时发现NC的频率MCHHCLK有,MCHHCLK#排组CRN9  PIN7有频率,PIN8没有,更换CRN9 OK。提醒:我们再量频率时要注意有些组件的频率有两根,(如CPU,南桥,北桥)不要遗漏。MCHHCLK#CRN9
P5B-E按TAB键死机开机按TAB死机,显示检测USB设备(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时不能继续启动;进DOS测试功能全部OK,故怀疑BIOS程序坏,刷BIOS后OK BIOS
P5KPL SE声卡不认量测声卡的电压、频率、RST  、ACZ_SYNC、ACZ_SDOUT都正常。量测AVREF时发现偏低(正常为2.5V高电平),更换C4116后OK。此信号为声卡信号输出的参考电压。AVREFC4116

网友:
P5PL2CPU温度为负数量测Thmal_cpu+为2.01v。正常应为0.68v。分析:此温控信号是由WR29和CPU内部热敏电阻(接地)串联分压所得。检测发现,出现此故障应是CPU  座与I/O之间开路导致。WR29成为上拉电阻,把IO_vref的电压拉过来转成Thmal_cpu+。从而导致CPU温度侦测错误,追线发现PCB背面有断线,补线后OK。Thmal_cpu+
P5VD2-MX网络受限网卡测程里可以测得过  但进系统实测时连接受限,量测网卡座底部各针脚的阻值发现RDN这个针脚阻值偏大 追电路发现网卡座底部旁边有划伤 补线后好RDNLAN_USB34
P5VD2-MX SE不跑码量pwrok_nb偏低只有1V;  2.5V只有1.5V RMBT2222A坏 更换OK2.5VPQ13
M2N68-AM开机当LOGO开机当LOGO,因一次送修时更换过BGA,且返修天数不久,所以就怀疑没换好,结果重换BGA后故障依旧,当LOGO所涉及的问题基本与硬盘、USB、网卡等关系较大,所以测量USB时发现USBN0这个信号开路,追电路发现声卡座底部旁边的线路断线,补线后好USBNOAUDIO座子
P5KPL-AMUSB  fail量测到5VSB对地阻值只有310左右,对比正常的是560左右进一步量测到V5REF_AUA对地阻值只有95,正常的为460多,判断SB坏,更换后OKV5REF_AUASU1
P5KPL SE 当98插内存当98,插显卡当32,量测到CK_14M_ICH  只有1.4v 而且不稳定,怀疑CRN7虚焊,重焊后OK。CK_14M_ICHCRN7
M2V-TVM上2800+CPU  当D4上2800+CPU当D4,目视发现NRP1掉件,补上后仍然当D4考虑当D4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北桥,和内存不过,量测北桥相关电压频率都正常,该主板内存信息需要BIOS内部资料来进行配置,尝试更换BIOS模块,故障排除。N_RSVD1U32,NRP1
M2A-VM不跑码测量电压,频率正常,故为第二种有频率无复位不跑码。查找上电时序,发现NB_PWRGD(即SB_PWRGD没有)。根据时序,U16未发出ASIC_PWRGD  量测U16供电+5vsb正常。更换U16后OK。ASIC_PWRGDU16
M2N68-AM SE2关机点点VCORE电压还有  关机时D14管子的VRM_EN_10MIL电压没降下来 而PIN3脚电压也没降。把管子拆下来后PIN3脚电压低下来了  开始怀疑D14管子本身坏掉导致关机会不跑码 但更换后无效 补上管子后故障依旧。判定为PIN3脚与BGA间有断线所导致 最后发现电源接口处板角有撞损且有断线  补线后OK。VRM_EN_10MIL
P7P55D DELUXE不跑码实际量测没有VCORE,量测VCORE工作条件时发现vcore供电有波形,目检发现反面滤波电容PC2(P_VCORE_PWMVCC_20)磕件。补上OK。P_VCORE_PWMVCC_20PC2

网友:
P7P55D不跑码实际量测没有VCORE  量测基本电压都正常  也无短路现象。VTT_CPU正常,VCORE芯片工作条件供电正常,当量到H_VTTPWRGD时发现无电压,根据点图量测,发现PQ1014坏。H_VTTPWRGDPQ1014
P5KPL-AM SE不上电开机不上电,RSMRST#、RTCRST等上电的基本电压都正常。在触发PWRBTN#时,PWRBTN#、IO_PWRBTN#、PSON#信号都有跳变,怀疑南桥电路有异常,但更换南桥后故障依旧,最后测量发现PSON#电源接口处的阻值开路,而IO旁边的PSON#信号阻值就正常,判定为主板某处地方有断线,经过追查发现PR101处电阻上方线路有腐蚀断线,补线后故障解决。PSON#
P5PL2-Ed0量测32.768KHz为50KHz,怀疑SB,更换SB无效。频率仍为50KHz。后发现示波器抓取低频信号不准,使用手动量测波形频率接近32.768KHz。d0是关闭NMI,并且储存中央处理器ID,开始接茬初始设定程序的总和。在SB周围电压,频率量测正常情况下,考虑是否是IO初始化问题。目测发现IO更换过,PIN角良好。怀疑SIO内部故障,更换后OK。(焊接SIO温度过高导致IC内部损坏。) OU1
M4A785-M不跑码Vcore偏低刚开始时是VCORE保护,修好VCORE保护后变成不跑码,VCORE电压只有1.05V偏低。测量VCORE_EN以及VCORE_PG电压正常  所以不考虑VCORE电路本身不良而导致VCORE低 再测量PWROK信号时发现O_PWROK_SB信号偏低 再用手摸IO芯片很烫 更换IO芯片故障解决O_PWROK_SBOU1
M2S-X有时当D0,有时FF有时D0,有时FF,在FF时量测到无CPU_RST#,进一步量测LDTRST#为0V正常的为2.5V左右,南桥RST#正常,问题出在LDTRST#上,此信号由北桥通过NQ12转的,发现NQ12有略微虚焊,重焊后OKLDTRST# NQ12
P5B SE进不了系统不能进系统,之前是SATA不认,换SC后在滚动条处进不了系统,量测南桥工作条件均正常,考虑外设,量测到J_363_PDRVRST#只有1.7V  正常的应为3.3V左右,更换JU1后OK。J_363_PDRVRST#JU1
M2V网卡fail网卡工作不稳定,时连时断,更换网卡后故障依旧,量测网卡的电压,频率,PCIE复位均正常,量测PCIE信号线时发现,N_PE4X1_RX#0_C对地阻值无穷大,怀疑L1C24损坏导致,更换后OK。N_PE4X1_RX#0_CL1C24
M2V无声音最初找不到声卡硬件,换声卡芯片后可以驱动但仍然无声音,量测到Line_out_LT对地,怀疑声卡座损坏,更换声卡座后OK。Line_out_LTAUDIO座子
P5AD2-E不跑码无VCORE发现VTT_PWRGD低,换PQ26好。VTT_PWRGDPQ26
P5K SE声卡单项报错目检声卡处没有掉件,放电后并更新BIOS测试声卡都无声,量测声卡及声卡座供电都正常,更换声卡后还是同样,最后发现声卡座旁边有一处PCB板线发黄,拆下声卡座后有断线,补线后正常。

网友:
P5ld2-X全0全0,量测BIOS的PIN7(SPI_HOLD#)偏低  只有0.9V 换与之相连接的排阻SRN11好 此信号上电后为高电平SPI_HOLD#SRN11
p5pld2当39当39  VREF_DIMMA电压没有 正常为0.9V 量测其对地阻值偏低,打掉D2C3好VREF_DIMMAD2C3
M2V-MX SE有时上电有时不上电1.5VSB电压偏低导致南桥工作不稳定。测量发现PU6把电压拉低,换后OK。1.5VSBPU6
M2N68-AM SE2不读BIOS开机大卡跑00000000/000000F0,开始怀疑南桥与IO间的信号出错,但追查各信号没异常,尝试更换也无效。最后发现X5处的32.768KHz的晶振有电压但不起振.更换一个问题解决。32.768KHzX5
M2N4-SLI关机后不上电 IO_PWRBTN#已有跳变 PSON#信号没跳变。查看关机时电压是否正常关闭?  检测发现VCORE电压已关闭,但内存电压没关掉。最后发现5V_DUAL电压与5VSB串连在一起 换掉PQ80的2301后正常1.8V_DUALPQ80
M4N78 SE无VCORE此板上电无VCORE,量测发现无VCORE_EN,而SC已更换,且SC的工作电压及频率都正常。查此板的上电时序发现,南桥产生VCORE_EN之前I/O要先发PWROK_SB(正常为+3V高电平)给SC。此板量测无此信号,更换I/O后OK。  总结:此类M2、M3、M4系列的主板,以前我们很多人都错误的认为OK信号是在桥发出频率之后才产生的,实际上PWROK_SB是在VCORE_EN之前就应该有的,而CPUPWR_OK才是在桥发出频率之后产生。VCORE_ENU4300
M2N68-AM SE2插上电源网卡就发烫,一上电网卡芯片就会烧毁经销商更换网卡芯片无效,测量发现LRDP与LTDP这两个信号的电压偏低,只有1.4V  正常为1.8V左右 查点图发现其连到D3700的料件 拆掉料件后电压正常 补上后好LRDP,LTDPD3700
M2N68 SE不跑码无CPUPG量测无CK_24M_SIO及PCI  33M,把Q5取下来再焊后此两频率正常。但还是无CPUPG 量测NR1电阻HT_MCP_COPM_VDD信号不正常,此信号接桥。换桥,OK。CPUPGU1
M3A78不跑码量测无1V2_LARGE_AREA  无VCORE电压,无VCORE_EN。取下MQ2正常,再换MQ2,OK。VCORE_ENMQ1
M4A785D-M PRO不跑码无1.1_NB电压,+1.2V,VCORE。查1.1_NB电压无结果。转查VCORE  查VCORE_EN无,目测MR4掉件,补件OKP_VCORE_ENMR4

网友:
徐总越来越牛B了,学习学习,主板都已经复位给你了

网友A:
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 has total Xu, welfare.

网友:
徐总又发福利了,先坐下来慢慢看。怎么我有些还是不了解啊,还有就是基本都是ASUS的板板哦

网友:
赞一个一楼

敷衍成性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确实是大礼,乍不弄点M4N68的秒杀技能啊

网友:
徐总发的福利是最好的啊

网友:
徐总真好!给我们发怎么多的好资料啊!

网友:
呵呵,赶紧复制

网友:
谢谢徐总的大礼 哈哈

网友B:
班长中秋快乐,我想问一下今天遇到一台机器,V星的台板,开时是不跑码,后来换CPU供电芯片正常,之后呢遇到一个怪问题,第一次开机正常并能进系统,关机后再开机,就档在D0处,对电池放电之后再次开机就正常,再关机之后还是要放电才能过内存,每次都这样,换过晶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太给了,这么好的福利真是没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班长中秋快乐,我想问一下今天遇到一台机器,V星的台板,开时是不跑码,后来换CPU供电芯片正常,之后呢遇 ...

查CPU供电的反馈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这么多小小白一定要收藏,维修宝典呀!版主辛苦了,中秋节快乐!

网友:
要时间整理  好贴

网友:
这么多的经典问题!得积累多久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徐总,以上案例做成PDF图文并茂可好?

PDF下载要分

网友:
表示先收藏了, 主板已经复位了

网友:
整理下,好帖呀!班长,ASUS的难搞

网友:
快快整理,哈哈

网友:
多谢老师,这都是精华啊,多谢分享!中秋快乐!

网友D:
支持徐总,徐总多发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徐总,徐总多发点啊

你们给力点T到100、200楼。

网友E:
新手主要是跑电路难。。。就算有图纸都看不懂电路图和关键的测试点,没有图纸就更难了,求惠普DX3380MT的H61主板的图纸

网友F:
不是回复送分啊。。。

网友:
哈哈,徐总发的都是有营养的

网友:
我说的怎么那么强大 发现没有都是华硕  应该是、都是工厂维修记录

网友:
祝徐总及大家伙节日快乐

网友:
中秋快乐 感谢楼主

网友:
徐总威武~~~求图

网友:
非常感谢老徐,先收藏先

网友:
这就是平时多做维修笔记的好处

网友:
徐总是大好人啊。谢谢徐总

网友:
徐老师,我手头有一块技嘉G31的主板  ATX3.3 对地阻值只有13欧  南桥、I/O、声卡、网卡、时钟芯片、BIOS都拆了都还是13欧  用5V电压烧鸡电流只有0.46  手头已经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子了~是在没辙了。指点一下吧~

网友:
感谢徐总的中秋福利啊,收到这样的礼物开心啊

网友:
只想说一句,以后修华硕主板都秒杀着搞

网友:
收藏来慢慢看

网友:
很厉害 修好这么多主板 小生佩服

网友:
徐总好东西总是分享出来

网友:
徐总的葵花宝典,必须收藏!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啊

网友:
徐老师技能到家了,搞点M4N68的通病情节来 分享下吧

网友:
虽然不怎么修主板  但收藏是必须的 好帖要加分啊

网友:
徐总威武,求多放H55以后系列维修记录啊,现在看到单桥都三板斧了···········

网友:
大家快点过来顶呀!!!!    过了这个村,下面就没有了!!!!

网友:
多谢徐总  !!!!!!!!!!!!!1

网友:
徐老师非常感谢这么好的经验呀,来点华硕M5A78系列就更好了,感觉CPU供电不好修,主芯片+驱动芯片+加MOS管的,那种8脚的驱动芯片没配件换呀!买一个太贵10元一个呀!研究一下能不能找个代换的呀!PDF资料也找不到呀!!

网友:
感谢老师无私奉献的秘诀,祝老师中秋节快乐!

网友:
晶振不起振,怎么会导致不读BIOS呢?32.768是开机条件啊,出问题也是导致触发无反应。???一头的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 has total Xu, welfare.

回复英文就不会被说灌水了 卡哇伊

网友:
我也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绝对的好东西  赞一个

网友:
祝讯维越办越好,祝所有讯维人中秋快乐

网友:
楼主无谓分享的精神真的很让人感动

网友:
老徐这宝贝多着呢,以后多露点给我们瞧瞧

网友:
100楼不是问题啊。。。

网友:
这些必杀技得修多少主板才能练成呀?

网友:
如果能给打个包下载下来就好了   复制太麻烦  还乱码一堆  嘿嘿

网友:
大家努力呀,到300楼

网友:
来看看  求多发有用的资料学习

网友:
好福利啊,要去进修一下了

网友:
谢谢徐老师的大礼——老师,辛苦了!

网友:
不能进系统,之前是SATA不认,换SC后在滚动条处进不了系统,量测南桥工作条件均正常,考虑外设,量测到J_363_PDRVRST#只有1.7V  正常的应为3.3V左右,更换JU1后OK。
请问大神。SC是什么?[

网友:
看来还是老师这里的好东西多啊,老师直接发文件给我们吧

网友:
怎么都没人顶呢,我还期待着看到更多呢

网友:
老徐,你这帖应该放在迅维学员支持板块,直接放出来,不用灌水到100楼200楼的了,你看看,多少楼都是水的

网友:
老徐啊,营养太少了,不够啊,这样的话导致很多维友营养不良的啊,你狠心这样么

网友:
珍贵的维修资料。

网友:
我顶,一个,赞一个

网友:
感谢徐总的无私奉献,徐总万岁

网友:
这么多够我消化好久了.

网友:
这算是通病总结吗?如果是,那可是造福我们新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班长中秋快乐,我想问一下今天遇到一台机器,V星的台板,开时是不跑码,后来换CPU供电芯片正常,之后呢遇 ...

  刷BIOS  ok

网友:
感谢徐总奉献的实例,对于维修技术的看法:本人看法是胆大心细,想到了就敢去尝试;如:没芯片的话,自己掌握知识,可以改电路等……

网友:
过百了,老徐赶紧后续吧!

网友:
徐总是俺们学习的好榜样

网友:
维修记录在哪呢?百楼已经到了啊。

网友:
迅维的老师个个都实力超强!

网友:
这个这个 资料值得拥有 。谢谢分享

网友:
好贴,总体思路离不开电压,时钟,复位。再多两个条件。
就是跳变。象复位信号不是恒定的,要有跳变。时钟信号
也要有跳变。估计桥里面是触发器。每跳变一次改变一次
工做状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回复送分啊。。。

老徐,很小气的,要100楼,不然没分送啊,

网友:
我入行快一年了 ,有时钟复位不跑马的我一个也没修好0.0

网友:
最好是打包一下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 has total Xu, welfare.

有前途哈,写英文

网友:
AM2系列 NV单桥主板 跑代码掉电 求维修思路 已经过内存 已经加焊过桥

网友:
不错的经验哦 !学习了

网友:
哇塞,好多经验。谢谢徐总,我已经收藏了,过来增加个楼层

网友:
老徐是大家的财富

网友:
相当给力额 》徐总顶一个

网友:
哎呀   几百楼了 不会轮到我了,老徐 牛X   是徐班长  哈哈...

网友:
我瞬间都有想打印出来的冲动了   我可以当做是葵花宝典一样珍藏吗?

网友:
    还有没有写新点的主板呢  比如H61系列的  喝AM3  ASUS有几款   修得头大啊。。

网友:
    还有ASUS有几款AM3的大板  三代的  能否找到点位图或者图纸的?   找了很多地方  都不好找。。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T楼到达100以上,现在发送第二波50条维修记录。
M2N8-VMX当C5当C5,一般先考虑电池方面  但漏电流正常 后发现NR448附近BATT到SC处断线 补线OKBATTNR448
M2A-MX不认网卡网卡坏,网卡座插入测试治具灯不亮;更换网卡后发现网卡座灯不亮怀疑网卡座损坏,拆下后发现LACTLEDN处断线,补线后正常,网卡座正常。LACTLEDN网卡座
P5KPL-AM SE全03VSB对地短路,更换南桥后全0,目测SC16电容坏  怀疑换BGA时撞坏 更换OKDMI_RXN3SC16
P5QL SE全0经确认更换NC后开机当9B  周围有小电容撞掉补齐后还是9B 经量测各种电压OK 发现NL1供电电压偏低更换后OK1.1V_D_PLL_EXPNL1
M2V-TVM不认SATA硬盘经检查串口供电偏低L42过来的电压只有1.37V电压  更换L42后OK2.5V_LL42
P5KPL SE当LOGO量测发现CK_48M_USB没有出来,更换CRN6故障排除CK_48M_USBCRN6
M2N68 PLUS网卡不良客户反映QQ农场打不开,进不了网络游戏。开网页正常,判断网卡有问题,量测发现LDMI_0+  LDMI_3+ LDMI_2+ LDMI_1+ 电压偏高为2.0V,正常电压为1.6v左右,更换网卡后问题依旧。拆除LD3802  LD3801位置的两个芯片后电压正常。加上后OK。更换LD3802 LD3801位置的两个芯片。LDMI_0+  LDMI_3+ LDMI_2+ LDMI_1+LD3802  LD3801
M4A785-M主板开机5秒掉电1,接CPU前量测内存电压为1.5V,VTT_DDR  0.75V、VDDA_2.5V正常   2,接CPU在掉电前量测到内存电压为1.5V,VTT_DDR 0.75V   VDDA_2.5V正常,VCORE电压正常,1.2V_HT电压也正常   3,问题出现在内存电压上面,正常主板接上CPU后内存电压应该上升到1.8V,问题检测重点放在BIOS侦测主板内存信号后通过SB的SMB总线通知7120将内存电压上升,量测SMB总线信号正常,但是POU3芯片PIN4存在虚焊,重焊后故障排除S_SMBDATA_VSBPOU3
P7P55D不接4P_12V正常,接上4P_12V(无论接不接CPU都会出现掉电)1,接上电源、4P_12V、CPU上电,在掉电之前量测主板电压     1.5V_DUAL  VTT_DDR、VCORE、VTT_CPU、1.8VSFR、1.05VPCH电压都 正常   2,在掉电之前量测主板频率,发现没有任何频率,检测主频器工作条件+3V_CLK_DIF、14.318MHZ都正常,但是C_PG#信号不正常,根据上电时序量测到PQ99  NG ,更换PQ99故障排除C_PG#PQ99
M2N68-AM SE2        有        时不亮测量发现BATT电压低。上电之后只有1.8V。3VSB电压正常。BAT电压正常。待机BATT电压正常。怀疑被BATT接收端拉低导致。更换IO,桥无效。拆除C240  C4319无效。怀疑D8这个双二极管单项软击穿(3VSB这一端软击穿)所致,更换D8后OKBATTD8

网友:
M2N68  PLUS                死机测量发现1.8V_DUAL偏高,正常1.8-2V。但这块板有2.2V。更换7120无效,考虑到可能是参考电压端异常导致电压偏高,更换PU3故障排除。1.8V_DUALPU3
M2N6850掉电有时当内存,有时50掉电,测量发现VTT_DDR只有0.6V。偏低,1.8VDUAL正常。判断9173A  POU3损坏。更换后OKVTT_DDRPOU3
M2N68-AM SE2                全0掉电M2N68-AM  SE2        全0掉电   全0几秒掉电。测量发现无VCORE检查VCORE工作条件发现VCORE_EN无电压。这个信号是由南桥发出。检查南桥工作条件正常。基本电压正常。更换D14双二极管后VCORE_电压正常。VCORE工作条件均为正常。更换RT8800A  RT9605B后有VCORE波形正常D5掉电,CPU异常过热测量发现VCORE电压1.8V电压偏高目测RT8800A和9605B无连锡考虑可能是CPU发出的VID值不正确或RT8800A接收的VID值不正确导致,更换PU2(VID值数模转换芯片)后正常,故障排除。VIDPU2
M2N68        不关机不关机,一般关机信号是由1.2VHT然后是VCORE,1.2V,1.8VDUAL这样的顺序关闭的,PD后首先检查1.2V_HT电压仍在,判断问题出现在这里检查1.2VHT_EN信号0.6V  属于低电位可以仍然没有关闭开机后检查此信号仍然为0.6V不正常,正常工作状态下应该为高电位,拆掉POQ5测试1.2VHT_EN对地阻值无穷大,检查此信号到南桥并无断线怀疑南桥开路更换南桥后OK。1.2VHT_ENU1
P5GC-MX当04双核CPU档04,单核正常,之前客户反应故障为不亮,检测北桥损坏更换北桥后双核04单核正常,由于更换桥为良品桥再次更换无效,04这个代码可以当作档检测CPU来维修,怀疑CPU座有空焊更换后无效,考虑到单核CPU和双核CPU使用的工作频率是不同的尝试更换(CU1)RTM876-660后故障排除。CK_FSB_CPU\CK_FSB_CPU#CU1
P5PL2-E        掉电5VSB对地  二次返修主板,第一次是VCORE上管下管击穿,RT9605B,RT8803A击穿,二次返修5VSB对地  RT9605B击穿,由于主芯片都更换过检查补助电路发现VCORE_VDD_20MIL信号,PC8电容损坏导致RT9605B工作异常,更换后OK!VCORE_VDD_20MILPC8
M4N78 SE                当38档38的维修思路一般是外设引起导致的。拆掉声卡,网卡无效,检查USB电路发现USBN11阻值无穷大为不正常,追查线路发现在背板断线补线后OK!USBN11PCB
M2N68自动上电并且D5掉电自动上电D5掉电        测量发现PWRBTN#对地阻值为20异常,拆掉C713无效后更换U4300后OKPWRBTN#U4300
M2V1.5VSB  2.5VSB电压低1.5VSB  2.5VSB电压低  测量这两个电压的参考电压正常,测量1.5VSB和2.5VSB对地阻值正常,拆掉L1网卡后电压正常,装上电压依旧过低。更换LM324无效检测1.5VSB  2.5VSB电压电路正常,怀疑电流低,装上网卡的时候电流相对使用的大一些,不装网卡没有电流损耗所以不会拉低,所以考虑运放和运放的工作条件,检测LM324驱动电压5VSB电压只有3V  拆掉PC1020无效,更换PD902故障排除电压恢复正常。5VSBPD902
M4A77TD不跑码无1.2V不跑码无1.2V  测量发现POQ12  第三PIN输出电压低0.8V左右,而POQ12的参考电压是由1.2V和1.5V压差产生的。检测1.5V电压正常。1.2V无电压。检测1.2V参考电压POQ54  第10PIN无电压。追查发现3VSB两个分压电阻正常。追查线路发现该电压由VCORE_PG做一个电压开关信号。检测VCORE无电压。拆除POQ232后1.2V正常说明故障点出现在VCORE这部分。检测VCORE工作条件正常更换ASP0903后VCORE正常装上POQ232后主板开机正常,故障排除。VCOREPOQ232

网友:
M2N68时亮时不亮1.8V_DUAL  电压不稳定,有时正常有时电压低,量测发现7120供电电阻4如断裂,更换后OK1.8V_DUAL_VCC_20MILPOR15
M2N68-AM SE2装系统时断电装系统不定时断电,有时跑代码掉电,CPU不烫。不掉电时DOS测试功能OK。怀疑CPU座虚焊或CPU针脚接触不良,换940座后OK。 SOCKET940
P5KPL-AM SE烧双核CPU量测VCORE为1.6V  明显偏高。与OK板比对量测发现,此板的VID也偏高。更换PU3,PU9后OKVID[0:6]PU3,PU9
RAMPAGE II EXTREME全零量测基本电压,CLK  PWROK无异常。量测BIOS1的第六频CLK有,第2角F1_MISO无数据发出,怀疑地址错误,所以将重点锁定为CPU和北桥。量测北桥的供电,频率均正常。故决定更换1366座,换后OKF1_MISOSOCKET  TB
P7P55D不上电量测所有电压对地阻值正常,待机电压也正常,S3#,S4#拉高。量PSON#信号时发现此信号没有被拉低  根据点图发现PSON#是由SQ21(CUT_PSON#)来控制的 量测发现此管SQ21坏了 换后OK。CUT_PSON#SQ21
P7P55D DELUXE不跑码实际量测没有VCORE,量测VCORE工作条件时发现vcore供电有波形,目检发现反面滤波磕件。补上OK
P7P55D不跑码 实际量测没有VCORE 量测基本电压都正常  也无短路现象。VTT_CPU正常,VCORE芯片工作条件供电正常,当量到H_VTTPWRGD时发现无电压,根据点图量测,发现PQ1014坏H_VTTPWRGDPQ1014
RAMPAGE II EXTREME当18开机上电当18,正常情况应为ED。量测基本电压,CLK,OK信号均无异常。量测ECU1的PIN:5,PIN:6(SCL_EC1_MASTER和SDA_EC1_MASTER)时有波形,更换6MU1的芯片后OKSCL_EC1_MASTER,SDA_EC1_MASTER6MU1
M2N68-AM SE2自动关机插上电源后即自动上电,一会后又自动关机。量测PWR_BTN#_R处电压应该为高,但出发时量测时一直为低。更换RN4320处822排阻后正常。量自动上电5秒左右又自动断电的主板都可以先换PWR_BTN#处电阻。RN4320PWR_BTN#
M2N-MX SE PLUS当16开机当16  不上显卡也当16。量测32.768KHz异常,更换OK32.768KHzX5

网友:
P5QPL-AM全0量测发现没有1.5V电压.测POQ34的三极管的PIN1脚P_1V5_CON_10MIL一点电压都没有,查点图发现期连到POU6的324里  再查POU6的PIN5脚也没电压,再用万用表量测其对地阻值只有200左右偏低,正常板为560左右。而这个信号所连到一个小电容和两个电阻。把电容打掉后正常  补上后故障解决。P_1V5_CON_10MILPOC28
M4N78 SEC5不亮  当C5量测电池电压正常,大多都会是32.768坏啦,换了32.768,问题依旧,C5是当内存,很可能是内存的侦测出错造成的,换6262后,OKSMDATA2,SMCLK2POU6
M4N78 SE声卡有噪音声卡有噪音,换声卡后,还是有问题,然后换声卡旁C4116电容后,OKAVREFC4116
M4N78 SE反复重机,时亮时不亮换个BIO和SIO,问题依旧,最后测量可能是PWR_BTN#上边位置号C713的电容不良,换之,OKPWR_BTN#C713
M4A77TD PRO全0闪开机全0闪,没有VCORE、1.2V、1.1V_NB,更换过PU1芯片 所以开始没怀疑。怀疑是1.2V电压拉他拉低 但把POQ15拆下来后 1.2V有了 而VCORE电压还是没有  最后重新更换一个PU1后故障解决 判定PU1没换好. PU1
M4A77TD PRO开机全0闪外观看见POC8899移位  涉及到P_1V8_FB_20MIL信号 重新校正后OK  因北桥散热片单靠两个散热片扣来固定,客户安装或是维修时碰到散热片容易把POC8899处的电容打歪或是掉件 维修时要多注意一下P_1V8_FB_20MILPOC8899
M4A785D-M PRO不跑码此板不跑码无CPUPWROK测量SB,NB-PWROK正常,后发现33M-SIO无,故怀疑SC工作条件不满足,追发现1.2V-SB无输出,更换UP7704后OK1.2V-SBUP7704
P5Q DELUXE自动上电量测PSON只有3V(正常的为5V)  怀疑连PSON的零件损坏而拉低PSON 将SIO拆掉,将OR39 OR6电阻更换后还是故障依旧,目视IO焊盘发现有连锡,清锡后OK
M4A78-AM挑CPUx4620CPU点不亮其他CPU都OK。将BIOS版本刷至0501即可,刷成其他版本或最高版本都无效。
M2N68-AM SE声卡不过声卡不过,插声卡制具有点松动,怀疑声卡座有问题,换掉OK

网友:
如鱼得水呀,希望能学到东西。

网友:
很给力,感谢奉献

网友:
徐总    你幸苦了

网友:
谢谢版主。。先复制过来先

网友:
复制不会要罚月饼吧

网友:
很棒的中秋節禮物

网友:
看来楼主是MSI 和ASUS的杀手啊,修得多,佩服

网友:
徐总的这个礼物比发月饼还好,谢谢徐总了。

网友:
感谢徐总的礼物啊,这是8.15最好的礼物,礼品有价 ,经验物价。

网友:
感谢徐总的礼物啊,这是8.15最好的礼物,礼品有价 ,经验无价。徐总中秋快乐

网友:
这是中秋节最好的礼物了。

网友:
徐总中秋节快乐

网友:
小小白 学习了

网友:
徐总,大无畏的精神,感动

网友G:
这是第几楼
145楼,前200名了,哈哈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第几楼
145楼,前200名了,哈哈

网友:
啥时发发关于示波器维修的福利 大家一定都很期待 给徐总加分!!!!!!!!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劳动成果,如果压缩了在上来就更给力了

网友:
这个福利太丰厚了,让咱对主板有点了解的新手了解的更透彻了,不会的就可以翻出来看看

网友:
资料对每个维修者都有用,迅维不快为国内名列前茅的专业教育

网友:
徐总又发精华了

网友:
徐总 中秋快乐 谢谢分享最新的优惠哦 对我很有帮助哦 。。收藏加复制啦

网友:
徐总出马,就不客气了,求AMD 780 880系列芯片组时序啊
另外 映泰EP43EX的板子,跑码到0C接着2A马上就掉电重启了,一直循环,求助
华擎B75 PRO3 跑55,排除内存工作条件,内存到CPU座线路,BIOS问题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人看了不回帖?就这么看不上老徐的东西吗?

网友:
现在回帖还来得及不?最后补上个文档吧

网友:
维修真的在你面前如何容易 学习了!!

网友:
能够得到多少楼呢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感谢徐总的分享!

网友:
我又来迟了 这个宝贝 没弄到手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新手主要是跑电路难。。。就算有图纸都看不懂电路图和关键的测试点,没有图纸就更难了,求惠普DX3380MT的H6 ...

是啊,我们新手搞维修好难。没用钱来实地学习,也没用资料图纸。我修一块七彩虹C.A785G TWIN V14的主板到现在也没修好,不开机,电源9脚紫线对地短路,拆了IO,W83627还是短路。请许总与高手能否给指导一下。求个这块主板图纸。

网友:
新手就是不知道查什么?测量点在哪里?

网友:
非常的给力,以后碰到同样的故障真是可以秒杀了,能不能提供个文档下载呢,这样的看着眼花

网友:
这其中有多少是通病呢???

网友:
福利啊 快来围观啊

网友:
经验总结,值得学习,感谢徐总。

网友:
感觉判断故障精准还是要经验啊,我们刚出来只有按时序修

网友:
好东西,果断收藏了,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
为什么回帖的人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别人的维修记录就这么不值得一看吗?

网友:
中秋丫没修好一台

网友:
来迟了啊,中秋当天没上网 损失巨大啊。。。。。。。。

网友:
你是在华硕做售后吗  为啥不搞点图纸来

网友:
谢谢徐老师,向您学习。

网友:
126楼重复了。。。。。。。。。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了这么多的经验,有得看了

网友:
老班长好给力啊。

网友:
徐总发的好福利啊,必须收藏

网友:
确实是大礼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是啊,我们新手搞维修好难。没用钱来实地学习,也没用资料图纸。我修一块七彩虹C.A785G TWIN V14的主板到 ...

去买迅维出的书籍来看啊,对我们这些不能到实地学习的人来说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买迅维出的书籍来看啊,对我们这些不能到实地学习的人来说最好的方法了。

我买了一本迅维出的书《主板维修精华秘籍》看了,好像不是太全面,好多维修经验没写。但不知哪一本全面些。

网友:
学而优,坚持看完这个帖子

网友:
好几天没上论坛来看了,差点错过徐总的好东西

网友:
多谢大侠无私奉献,您辛苦啦。

网友:
我是来蹭福利的

网友:
有没有主板技嘉主板开机全部正常但是关机后有制动从启的实力主板是技嘉G31的,IO换过了

网友:
我的问题终于找到了!

网友:
徐总 再来一发

网友:
徐总 还差9条 大家继续啊  大爱徐总

网友I:
徐总什么时候放些H61主板的时序啊

网友:
继续呀,太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徐总什么时候放些H61主板的时序啊

2013年开始就一直讲H55  H61   A55时序。

网友:
M4N78 SE 开机断电 在开机 测量电压正常

网友:
过内存,每次都这样,换过晶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先,每天进步多一点。

网友:
太经典了,一定要收藏

网友:
刚整理完谢谢徐总

网友:
这可要好好看下咯

网友:
谢谢提供这么精彩的资源,我已编辑转为EXCEL文档。

网友:
能不能把维修过程也讲出来啊。。

网友:
这谁的维修记录?华硕售后?

网友:
越来越要加强学习了.

网友:
全0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还有全点又是什么意思啊,都是指不跑码吗

网友(2014-10-05):
真是值得小白收藏的好东西,感谢徐总

网友:
修主板,逻辑思维清楚,学习

网友:
都是经验啊,好东西肯定有帮助

网友:
真心不错,可以作为学习宝典。

网友:
这么好收场啊

网友:
再次感谢徐总

网友:
相当有用收藏了

网友:
无私的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
太好了,己收藏,希望多发点这样的帖子。让我们小白多学习……

网友:
这个的确是不错的中秋厚礼的。

网友:
营养大餐,慢慢消化吧

网友:
SC SIO 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
徐总今天上课时提到这个贴,我们竟然都没有看过。

网友:
下下了,太感谢邮

网友:
我是来冒泡的。。。。

网友:
这么多小小白一定要收藏,维修宝典呀!版主辛苦了

网友:
福利来了 哈哈哈!!这得挣多少维修费啊 !!!

网友:
谢谢了这对我很种要

网友:
收藏了,如果有更多经验分享就更好了!!期待中,一直在关注,从未离开!!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
这个牛,佩服

网友:
楼主高手 赞一个

网友:
问问大家讯维如何转积分啊?

网友:
群主讲的真好,说在我心里头了就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有空一定要多分享分享出来哈。

网友:
谢谢版主的贡献 我是很懒去查图纸的 有了这个修东西方便多了

网友:
太好的贴子了,这个要严重收藏。

网友:
小小白太有福了。

网友(2014-11-04):
谢谢老总,这是您的多年经验,谢谢你的分亨,是你让我对维修有了新的认识,谢谢!

网友:
p5n-t deluxe 有没有通病?

网友:
知道是好东东,经验。实例。可惜我分不出个东南西北。看来还得好好学看电路图,还要记住这些E文名字。

网友:
才学一个星期表示好多芯片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我真是受不了大神了

网友:
正好填补我心中的空缺了啊!!复制一下下!

网友:
认真的看了,非常好啊

网友:
高手 领教饿了 谢谢

网友:
好福利 ~ 嘿嘿~! 新手就缺这个

网友:
好是好,有点少。不过还是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太有才了,这些都是很好的学习经验.支持!!!!

网友:
太好了,经验啊 新手的福利

网友:
非常感谢徐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的总结太好了,让我们大有收获啊,得好好学学

网友:
好东西得吸收,得学习

网友:
很好的帖子,赞一个,感谢徐总大人了。

网友:
徐总天下无敌,一统江湖,千秋万代!

网友:
经验丰富啊

网友:
赞一个,老徐多多分享经验

网友:
好好学习徐总维修技术,以后靠它吃饭

网友:
虽然只有二波但还是看得醉了,,,徐总虽然把过程写得很简单,但修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这么容易的,但本人还是当你神一样供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