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进水不加电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4-09-05):
收到客户送来的G480 不加电,客户描述 进水! 现场拆机,看到大量进水 有轻微腐蚀,测试完CPU 内存硬盘 屏幕后,给客户报了维修主板的价格,最坏的打算要再买个键盘 ,客户同意维修!开始了主板的检测 LA-7981P
重点清理进水点:1、待机芯片出有明显腐蚀进水,2、EC周围明显腐蚀进水  ,其他地方很轻微忽略
待机芯片为EM=XX ,但是电路图上显示为Rt8205  测试了几个关键点 13脚 16脚 17脚  3脚  K  3V 5V  对地值OK   ,考虑进水,换了个CK=XX
上去,插电马上出现了0.01的待机 测试3v 5V  OK !!大喜 钱来了 !!!
加电0.18A 0.24A  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了 悲剧了,肯定有电 不全!第一想法!找吧,,,但表笔触到 BIOS 第8脚发现 不对 1,。8V 肯定有问题了 ,3.3V 不对了 找电路图+3VS  有问题 ,找电路图 3VALW 转换到 3VS 明显不对 测量U39 G极0V 1.XV  不稳定 U39 为 NPN 的 MOS 管 导通条件为高电平至少 4.5V 以上
查了 与之相连接的Q111 必须要关闭,否者 会拉低 U39 的电压,翘起Q111 的  d脚 故障依旧,最后一个就是 R647 470K 的电阻 ,测试 一端为 19V  ,另一端也是19V  为什么U39 的G 极 电压不对了 肯定断线了 ,测试断线,判断正确!!!肉眼根本看不到断线用铜丝直连U39 G极 到R647 的 下端,加电测试 3.3VS出来了 电流一路小跑 ,终于好了 收工装机 总计1个多小时,最后测试客户键盘好的 很是庆幸!!
最后传上修理电路图 证明一下 哈哈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勿见笑!!

联想G480 la-7981p.rar

网友:
楼主可谓的是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
还好EC不坏,此机的EC带资料的,上次遇到没工具刷

网友:
那刚开始的  8V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进水机器有时也不是很难搞。

网友:
细致检测是根本

网友:
进水机器 BIOS资料易损坏吗,

网友:
BIOS  不太爱坏 EC  爱坏 小心 里面有 程序

网友:
      这篇看得懂,讲的很细,很清晰

网友:
讲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这么迅速就搞好了,还是值得学习的,飞线这个方法确实不错!

网友:
我最喜欢修这种无待机的机器了

网友:
楼主技术挺硬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怕上不稳定

网友:
我刚好有一台G480的进水,参考一下

网友:
ec挂了 我这块。。还以为。。。哎

网友:
楼主水平不是一般强悍啊

网友(2014-10-07):
我咋没这么好的运气  没待机 EC和待机芯片换了一样

网友:
楼主真牛,都是一针见血啊

网友:
先看哪断线后面就好修了

网友(2022-06-22):
主板断线不容易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