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e420本,开机黑屏,有图像,屏不亮

楼主(2014-09-05):
1.前两天接到一个本e420,不开机。拆机发现无待机电压,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所以先定了两片待机芯片,换上就好了可以开机。第二天测试别的笔记本屏的时候忘了取下电池,试完了以后发现我的本开机屏不亮了,但是有图像,外接显示正常。请问是不是带电插拔的时候把主板烧了。烧的话是不是烧的显卡呢?
2.另外一台e420,开机正常,但是显卡温度很高,开机显卡在七十二度以上,而CPU温度在四十五六度左右。请问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你先确定你散热是否良好,可能是散热器坏了

网友:
先判断是不是灯管坏了,高压条,显卡温度本来就很高

网友:
显卡温度是比较高,烤下机 要不掉电 就行了吧

网友:
屏背光不亮查供电和开启信号啊

网友:
背光供电有了没有,开启信号到了没有

网友A:
是什么电池,带电千万不能插拔电池呀。

网友:
第一个问题估计是你的屏供电或是屏线坏了,第二个你的显卡温度高,你多用几个测温度的软件测测有的不准,看看显卡的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电池,带电千万不能插拔电池呀。

他是带电插拔屏线吧

网友:
屏的问题居多吧

网友:
应该烧了保险,不是大问题

网友:
查下EC 有没有开起电压 3.3VLC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