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4-09-06):
七彩虹主板供电插反了

天热上门安装,刚收来的主板,还没熟悉,急着搞完快点回家
没看清CPU供电就插反了,超级低级错误!这主板插反也插的进,尼玛!

可以开机,一切都正常,CPU风扇转,电源供电正常,也可以重启,但显示器都没有显示!
都检测过了,肯定是主板烧了,其他完好
现在求维修思路,求指点。

网友:
开机无显示,其他都是好的,就是主板问题

按开机键正常开机,无显示;按重启键,也是正常重启;就是无显示

网友:
检测卡显示什么码

网友:
CPU供电插反了?那先看看CPU供电是否正常吧……

网友:
居然好了,谢谢帮顶

网友:
看诊断卡,有无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12v插反了看cpu供电啊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谢谢大神们,(*^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