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也行,同行送过来的ThinkpadT400被我用钳子秒了!

楼主(2014-09-06):
            同行送过来T400的裸板,据同行描述,拔掉小电池插上电能自动开机,进BIOS键盘还能正常使用,唯独不能用键盘开关机,换了个新键
盘故障依旧。
    我比较喜欢修裸板,省得拆装,插上电源,待机正常,用万用表划开机引脚电流表稳稳的不动,在测键盘开机引脚,不测不要紧一测吓一跳

,键盘接口怎么会有19.78V

打开电路图查开机信号-PWRSWITCH去的几个地方
键盘接口

上拉3V

电源管理

扩展坞

从电路图看出-PWRSWITCH在扩展坞引脚按着DOCK,从中看出最有可能19就是扩展坞中来的。在目测扩展坞-PWRSWITCH和DOCK那一块腐蚀了,一般人

很少会注意这块,用酒精清理之后还不行,为了维修效率来的更猛烈一些,直接拿平口钳子把那块剪了。

在测键盘接口为3.42

插上键盘按开机,哈哈电流跳变正常已经上去了。

网友:
太暴力了,可以让他适当加钱  给他换个接口

网友:
要得,就是这样干,敢打老虎。

网友:
扩展坞现在很少有人用了,这个方法 简单实用

网友:
这接口貌似也不是很好换的,楼主果断!

网友A:
割线不行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割线不行嘛!!

同意你的观点可以进行割线判断故障,这里可以依次断开开机信号-PWRSWITCH后级相连元器件来进行。

网友:
扩展坞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你的观点可以进行割线判断故障,这里可以依次断开开机信号-PWRSWITCH后级相连元器件来进行。

割线保险些 这洋的话 客户到时候看到会说你把接口搞坏 就怕收不到钱还唉埋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割线保险些 这洋的话 客户到时候看到会说你把接口搞坏 就怕收不到钱还唉埋怨

是的,只要不刮坏板层中间层线路就行了。

网友:
扩展坞 这个基本上没人用的!

网友:
有个别语句不通顺这样改不知楼主是否认可,另外楼主能总结一下问题的原因就太好了。

网友:
干脆直接,那个接口我还不知道有什么用,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割线保险些 这洋的话 客户到时候看到会说你把接口搞坏 就怕收不到钱还唉埋怨

你的方法想到过,理论上非常可行。你能保证不刮坏板层吗,如果刮坏板子不就费了吗,而且PWRSWITCH和DOCK都走的是板层中间。你敢掏洞割吗?即使弄好也得花费大量的时间。最好的方法还是花点时间把接口好好清理一下,我的方法请勿模仿。不过扩展坞现在基本没人用了,把上面带弹簧的盖装上去,基本不会看出破绽。

网友:
胆大细心,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厉害,简单高效,如果断线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反正用户也不知道那是啥

网友:
把扩展坞给剪了?楼主果断厉害啊

网友:
这接口貌似也不是很好换的

网友D:
客户发现怎么交代

网友:
太暴力了 不美观呀 还是切断连线吧

网友:
扩展坞现在不怎么用 解决问题和接口比起来 还是前者实惠 客户应该也会满意

网友:
这个扩展坞怎么都得报废,即使客户想用了也得换新!所以楼主做的漂亮!

网友:
扩展的一般没用了

网友:
的确够快捷的,要是客户有用扩展坞就不好说了,不过用的人也不多

网友:
果真 够猛啊!!!! 认真 最重要

网友:
叫客户加钱买料板换

网友:
楼主果然是秒杀啊,猛啊!这个扩展的槽子我也修到过,但不是这个问题,是掉电X200,修了好久才修好,楼主秒杀不要秒射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简单直接实用

网友:
好大的胆子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 昨天也是一接技嘉主板不知道是那里插烧了开关接口 也是接上电就开机 搞了半天才搞好

网友:
还是你利害这么快就秒杀了。。。但分析也很详细。。已为你加上10分。。。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户发现怎么交代
被老鼠咬得

网友:
破坏性维修,给客户看到了肯定心里不爽

网友:
楼主能说下你是如何处理剪过的地方的,不怕联电吗?

网友:
成大事的人不拘小节。该干就干

网友:
被老鼠咬的

网友:
老花眼,思路牛。。。

网友:
楼主为何这么吊

网友:
那里搞掉一块客户会乐意吗

网友:
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修机器真是修到极致了

网友:
T400 曾经被我搞报废过

网友:
地方不同要是我这里发现是这样,不把你吃才怪

网友:
各种神奇的毛病啊
学习了

网友:
扩张屋。。。哈哈,还有这样的。。不过会分析电路 ,就很简单的啦

网友:
呵呵,这事我常做 不用的东西去掉也不影响

网友:
哥们真给力了。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如果是我。我也会和你一样钳子减掉。方便还快

网友:
暴力修法,总让人担心,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故障处理的完美些呢。。

网友:
方法独特很牛B 学习落下次我也试下

网友:
楼主修的很霸气,T400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