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71怎样拆解?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4-09-06):
AOC L171怎样拆解 打算换24C16

网友A:
见螺丝就拆,见缝就撬!别让客户看着他会心痛的!

网友:
整个图片发上来!我帮你拆!

网友B:
24c16是什么原件,至于拆机不用什么教程自己大胆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c16是什么原件,至于拆机不用什么教程自己大胆干吧

24c16是类似主板BIOS那样的ROM芯片!

网友C:
这显示器啥故障现象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显示器啥故障现象呀?

开机有AOC字样。然后提示无R G B 信号输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见螺丝就拆,见缝就撬!别让客户看着他会心痛的!

我自己的L171  坏了1年了

网友:
自己的就大胆的拆把 ,就当练练收

网友:
下手重点 ,  狠点 ,  没有用拆不开的东西

网友:
哈哈 不会拆 维修就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有AOC字样。然后提示无R G B 信号输入。

测一下VGA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呀!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有AOC字样。然后提示无R G B 信号输入。

确定数据线与主机连好?VGA接口阻值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的L171  坏了1年了

哥们整张照片看看!我别的不行拆显示器还对付,在我们这儿不管见过没见过的显示器我都能整开!有图的话我帮你研究研究!

网友:
怎样拆解?
大拆大卸!

网友:
看了土豆的视频 液晶显示器拆装  打算用电话卡划划

网友:
螺丝少    用刀片 直接敲开           先卸下底座再 撬      一层一层拆解

网友:
我遇见显示器我也拆不开的呢。哈哈

网友:
拆底座 然后把所有螺丝拧下来。用刀片把壳子弄开就好了啊

网友:
买个水果刀撬边就是了

网友:
不拆开,你怎么修- -!怕啥

网友:
没有图片怎么看啊

网友:
这种显示器是最普遍的外壳吧- -
直接用手掰。然后用翘板瞧。方向别搞错。

网友:
将底座的螺丝先拆了,再用薄塑料板插缝轻轻的耗开

网友:
大胆拆,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