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了两天,决定分享一个MACPROBOOK的维修经过

楼主(2014-09-06):
     机型:A1286 IVB+HM7X架构  板号:820-2915-A    故障:二修不触发
    本人所在地为小城市,MACBOOK基本上都是2个月有一台,这篇帖子是我修MACBOOK的处女作,总会有修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大家任意评说。

    第一步,沟通与简单判断故障:
    机子拿过来,也是二手客户,就说是不触发,别的什么都没说。这个是16.5V-19.5V宽电压的15寸版本。电压调到19.5V,电源头待机0.007A,电源头接机子以后0.035A应该正常,按照一般情况这个电流,公用点电压12V已经起来。(新式MACBOOK主板都是先VIN,接着充电芯片产生12V用于公共点供电)按下开关以后,电流表不动,机子无任何反应。
    待机0.035A,主板充电功能未启动,怀疑电池有问题。MACBOOK左侧面有个电量检查按钮,按下以后充电灯全亮,接着一闪一闪,很明显电池损坏或者充电电路问题。
    第二步,拆机发现主板电源头部分有被修过的痕迹,正好我那搞数据恢复的朋友在我店铺溜达。他看到我正在搞这台机子,很惊讶的跟我说,这台机子怎么跑到你这里了,前几天客户送到我这边的时候,说很急,我换了个电池还是一样故障就还给他了,主板电源头上面的电阻加焊了一下别的都没动。呵呵,这感情好,二修的好报价,还有一个知根知底,没有动过手脚。
    第三步,报价以后,先裸板断电打值,没发现什么明显短路。
①插上电源头,公共点12.45V正常,PP3V3_S5(3VALW) 3.3V已经产生(这款机子的是没有5V待机的这边与PP3V3_S5芯片产生的另一路PP5V_S3是要在S3状态下才产生)。看来待机基本供电都满足。
②检查开机信号WS_KBD_ONOFF_L与PWRBTN#。

    a.键盘第五脚为开关脚,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H8S,该处测量电压为3.3V,黑表笔点键盘第五脚以后,故障依旧,排查WS_KBD_ONOFF_L开机信号故障。

    b.根据点位图,找到PM_PWRBTN_L信号测试点,由于自己是一个人操作,只能让示波器帮忙。用万用表点键盘第五脚以后,PM_PWRBTN_L信号有高低高跳变。

     c.PM_PWRBTN_L正常,检查PCH是否正常发出PM_SLP_S4_L PM_SLP_S3_R_L;很遗憾是南桥不置高PM_SLP_S4_L/ PM_SLP_S3_R_L,断电打值也没发现短路;检查PCH的工作条件:VCCSWD3_3   RTCRST  SRTCRST VCCRTC 32.768KHZCLK  RSMRST#......

    其中RTCRST SRTCRST VCCRTC 都是由 PPVRTC_G3H上拉的,这里有一个苹果特有的设计,屏蔽了PCH内部时钟采用外置时钟芯片提供PPVRTC_G3H以及32.768KHZ 25MHZ基准时钟,PCH是不挂晶振的。

    d.以上条件均满足,转向检查南桥唤醒信号 PCIE_WAKE_L PCH_RT_L PM_BATLOW_L......
              这一查还真是发现故障了PM_BATLOW_L  PCH_RI_L都是低电平。追查这2个信号,其中PCH_RI_L直接由 PP3V3_SUS上拉,PM_BATLOW_L受控于PP3V3_SUS以及SMC_BATLOW_L。

    e.首先追查PP3V3_SUS,发现该电压为0V;往前追查其来源PP3V3_SUS来自于PP3V3_S5经过Q7820转换而来。这边原理是这样的:高电平的PM_SUS_EN导通Q7802,拉低Q7820 PNP MOS管G级使得PP3V3_S5转换成PP3V3_SUS。万用表检测PM_SUS_EN信号,发现是低电平的。

    f.往前追查PM_SUS_EN信号,来自于一个与门芯片。这边的原理是SMC_BATLOW_L 与PM_SLP_SUS_L同时为高电平时,输出高电平PM_SUS_EN信号;实际测量的时候发现PM_SLP_SUS_L为高电平3.3V,SMC_BATLOW_L为低电平。

    g.之前追查PM_BATLOW_L信号的时候,也发现PM_BATLOW_L信号受控于SMB_BATLOW_L,因此故障已经浮出水面了。 SMC_BATLOW_L信号来自于H8S而且该信号只去了U7940以及Q5040,断电打值,没发现明显短路。
    h.之前修过HM5X的MACBOOK,知道该机子是不装电池也是可以开机的,因此我诊断是H8S检测不到电池的时候不发出高电平SMC_BATLOW_L信号。为了验证我的结论,特地在PP3V3_S5那边拉了根线过来,接到图中绿色圈圈的位置。通电测试,机子已经正常点亮开机了。

    第四步,定了3颗H8S芯片,特地嘱咐要从820-2915-A主板上面拆。装上去自动上电了,但是点不亮,按电池检测灯无反应,两个风扇只有一个再转,肯定是程序不对。换了2个故障一样,第三个就不用试了。
    第五步,没办法,我这边修MACBOOK也不专业,没有料板,只好将原来的H8S直球起来,装上。这时候不用飞线也能正常开关机了,这也是验证了我的判断。为了直球的芯片为了稳定不返修起见,将Q5040 U7940拆掉,飞了根线强制拉高PM_BATLOW_L以及PM_SUS_EN信号。要说骗人我还真不会,骗骗电脑还是可以的,以前是H8S跟PCH说兄弟电量充足可以上电,现在是我跟他说,TMD叫你上电就得给我上电。

   第六步,上亮机图。

    最后总结:
①苹果笔记本维修难在一个是电路信号有自己的命名规则,完全不同于台系代工厂的命名。这边有个查图小技巧教给大家:a.凡是与南桥挂钩的信号,不妨在前面加个PM_或者PCH_, 凡是与H8S挂钩的信号,都加上SMC_  b.凡是台系命名里面带#号的,都要改成 _L,苹果图纸里面不会出现#号而用*代替 c. 查电压的时候电压前面加PP .用V代替。

网友:
这水平真不错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过硬。请问H8S是什么芯片?SMC吗?

网友:
楼主能做成PDF文档就更好啊!

网友:
苹果修起来是有难度,兄弟修得不错,按时序上就是快速

网友:
很厉害的样纸啊,写的不错,总结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过硬。请问H8S是什么芯片?SMC吗?

几年前修IBM的时候习惯将EC称为H8S,改口不过来

网友:
厉害,修苹果修的好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啊

网友:
楼主理论真心强大,时序也掌握的很好 我理论都快要忘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修IBM的时候习惯将EC称为H8S,改口不过来

呵呵,谢谢楼主讲解。这个是BGA封装,内部带程序的吧

网友:
还用权衡麽,又好的维修经验分享上来,多谢楼主了。

网友:
的确!修的不错,一直以为苹果本很神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过硬。请问H8S是什么芯片?SMC吗?

H8S 是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SMC_BATLOW_L信号是起到检测电池电量作用的。

网友C:
兄弟这里门电路芯片U7940本身损坏拉低SMC_BATLOW_L信号电压也有可能吗?

网友D:
劳烦你可不可以赐教怎么把苹果的EC值好以后怎么打上去,我们知道苹果的EC边上是没有边缘线的,碰到动桥和EC的苹果我最头疼,你有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
我碰到苹果都是交换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里门电路芯片U7940本身损坏拉低SMC_BATLOW_L信号电压也有可能吗?

如果门电路本身损坏的话,我强制拉高SMC_BATLOW_L就不会出PM_SUS_EN信号

网友:
水平高  好流弊  还有耐心分享  期待下次的新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劳烦你可不可以赐教怎么把苹果的EC值好以后怎么打上去,我们知道苹果的EC边上是没有边缘线的,碰到动桥和EC ...

就跟做显存一样,托平以后推推推,推不动了,参考边上测试点的位置。稍微有点点歪没关系,珠子软掉以后自己会把芯片推到正确位置。 关键点在于助焊剂不能放多了,不然芯片就飘走了

网友:
楼主分享质量这么高的维修经验,真的是感谢楼主

网友:
又一个精华帖诞生了,苹果的修的不错,电路是刚刚的,最后面说的那个真的不错,我也修过几个,大问题没有,都是腐蚀的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知识不够

网友:
有图有睦相   楼主技术很强大呐。。。都 看了你几个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门电路本身损坏的话,我强制拉高SMC_BATLOW_L就不会出PM_SUS_EN信号

赞同你的观点,这里SMC_BATLOW_L与PM_SUS_EN两个信号关系应该是通过门电路比较输出的,门电路内部其实就集成了电压比较放大器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8S 是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SMC_BATLOW_L信号是起到检测电池电量作用的。

哦,我以为是EC呢,谢谢大哥讲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我以为是EC呢,谢谢大哥讲解

H8S 在联想 IBM上电时序系列笔记本中是称EC。

网友:
呵呵 苹果修得很少啊。。也是几个月才会遇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H8S 在联想 IBM上电时序系列笔记本中是称EC。

哦,苹果本没修过,感觉挺复杂。

网友:
很少修到蘋果的筆電,但看了樓主的精華帖,真的是學視長進,感謝樓主用心的解說與分享,真的是寫得很棒的精華文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感谢分享

网友:
高手,这帖子也写了半天吧、

网友:
这个信号我修过好几次了直接飞线SMC_BATLOW3.3v就可以开机的。

网友:
权衡了两天才发,看来是保留与不保留之间纠结,最终还是给大家分享,谢谢,苹果的机子修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这个帖子写的好详细啊,楼主费心了

网友:
其实苹果机和普通机时序大体上都是一样的,修多了也好修

网友E:
因此我诊断是H8S检测不到电池的时候不发出高电平SMC_BATLOW_L信号,电池已经换过了,只有换H8试下了,H8是什么啊?

网友:
NB    这个修好了  真心   佩服啊!!!

网友:
学到了,苹果机器图纸的看法,别的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的又一个杰作,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此我诊断是H8S检测不到电池的时候不发出高电平SMC_BATLOW_L信号,电池已经换过了,只有换H8试下了,H8是 ...

H8就是EC芯片。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人才呀

网友:
这帖子好长先保存一下,楼主修苹果的技术看来很好呀。

网友F:
PCH_RI_L这个是什么信号,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修IBM的时候习惯将EC称为H8S,改口不过来

那就是说H8S是EC芯片了?不是充放电芯片吧?苹果我没有碰到,楼上说是充放电芯片的那位大哥会误导人,不敢轻易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F:
PCH_RI_L这个是什么信号,有什么作用

铃声提示信号

网友:
整这么详细,楼主辛苦了!支持楼主一下,加点小分!
手里有一台这本,亲属的,看网页视频都会重启!能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这个H8S带不带程序呢?还是从料板上面拆了可靠??

网友:
苹果的电路设计和IBM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显示升压不同

网友:
苹果和IBM 差不多!升压电路不一样

网友:
不错。苹果笔记本不好修。

网友:
苹果处女作是吧?!漂亮!!

网友:
楼主水平高啊,不愧是基地出来的

网友:
说的很详细,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苹果的主板不怎么好修啊

网友:
晕倒啊!你装上电池应该batlow就会为高,能开机了   怎么搞得改线路了   不完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