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一个三星显示器

楼主(2014-09-06):
帮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有屏供电吗?平上边好像有一条白是吗?

网友:
看上去像是屏电路出问题,或者是屏坏了。。

网友:
用通用版点屏看看,屏坏的可能行很大啊

网友:
谁看也帮不了你  自己拿个其他19宽屏的板子 装上这个屏试试吧  或换屏线  绝对不是屏供电问题  屏没有供电会全白  不是你这样的白又黑

网友:
可能性很大是屏的问题,不然就找个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很有可能屏坏了

网友:
三星屏一般这样的情况都是屏挂了

网友:
我擦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用通用的点下屏幕啊 ,  屏没坏 就修修, 屏坏了  就 算了吧

网友:
别人是帮不了你的 自己下手 点屏试试吧

网友:
可能是5伏供电不足             或者是屏供电(屏线)         再或者是屏的问题

网友:
哥们 肯定的告诉你是屏的问题  换显示器把。屏坏没价值维修的,就算能修好,这种情况 也用不鸟多长时间,长1年左右,短1月左右!

网友:
默默地 等待高手发来的消息

网友:
来多吸取经验,(*^__^*) 嘻嘻……

网友:
换过驱动板了吗,不过有可能是个电阻虚汗也会这样

网友:
好像是显示屏坏了,用个通用的点一下屏幕,是不是好的

网友:
屏保险是不是烧了

网友:
百分之百屏坏了,不用看了

网友: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这种事情你只有拆开看看 通用版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