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集显待机时南桥有温度是不是坏了,测南桥的供电对地值为0

楼主(2014-09-06):
联想G470集显待机时南桥有温度是不是坏了,测南桥的供电对地值为0

网友:
各个电感量了没

网友:
桥旁边的电容量一量,要是短的话估计是桥挂了,拆下来再量就能确定了

网友:
那肯定不正常阿!把供电断开,测量看哪里短造成的……

网友:
先按条件查查

网友:
断开南桥的供电,再看看短不短,还短就果断换桥吧

网友:
不行就把桥拆了,看看,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坏了